飞完落地,检查发觉其中一条电机线特别炀,正常吗?

楼主(2013-08-08):
发觉机机每次飞完落地,其中一条电机线比另外两条特别炀,正常吗?

网友A:
再飞就断了,街头锡焊松脱

网友B:
不正常。检查那根线的连接部位,肯定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飞就断了,街头锡焊松脱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检查那根线的连接部位,肯定是接触不良。

收到!看来电调及电机都要检查了

网友:
炀yang,五笔输入?

网友:
虚接引起导线发热,大家说的对!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肯定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也吃过这亏。。。以后焊接的时候不能顾忌重量。。还是焊接时一点好啊。。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换了一个香蕉头

网友:
    会不会是那根接触不良

网友C:
香蕉头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香蕉头有问题!
原来的公头有点松,换了新的松紧刚好电机线也不再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