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K8的 锁尾模式 是在那里调的

楼主(2013-08-08):
兄弟 K8的 锁尾模式 是在那里调的   是图片里的这个 按钮吗  为什么我点了 没什么反映 还是一样    K8 的尾旋翼  需要设置8度的 迎角

网友A:
在控里面调

网友B:
在控里面调,中立点基本不用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面调,中立点基本不用设?

是那个 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里面调

设置那个 我设置了锁定 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那个 我设置了锁定 好像没什么用

K8比较特殊,在控上切换不了锁尾和非锁尾,只能设感度大小
K8里面的锁定就是锁尾模式,比率就是非锁尾模式,微型直升机不知道是不是适用尾电机锁尾的用的

网友:
调好了就是锁尾模式

网友C:
就是在VBAR的软件里设置为锁尾模式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遥控上的感觉设置不能切换陀螺仪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设置好模式之后,就只能在锁尾模式中工作!!!!

网友:
中山说的对

楼主:
已经解决   昨天晚上 鼓捣了会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起来就可以锁尾了  不原地转圈了  莫名其妙

网友(2013-11-09):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VBAR的软件里设置为锁尾模式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遥控上的感觉设置不能切换陀螺仪的工作模 ...

我的K8不锁尾。接电脑尾舵机跑的快。usb一拔掉。尾巴左右动。滑块不是反方向修正。不动的。我那么了怎么是非锁尾模式吗?哪里可以改锁尾模式。我是10CG的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VBAR的软件里设置为锁尾模式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遥控上的感觉设置不能切换陀螺仪的工作模 ...

这个可否通过多通道来解决呢,反正有四个通道,也就是能存储四组飞机数据,可以把其中一个通道的数据设为是非锁尾模式的,然后通过感度切换,这是我的设想,我也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否通过多通道来解决呢,反正有四个通道,也就是能存储四组飞机数据,可以把其中一个通道的数据设为 ...

问题是K8没有多余的输入端口让你来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K8没有多余的输入端口让你来输入~

是靠感度旋钮来切换模式啊,但是锁尾的感度还是在软件里,只是通过感度切换通道。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