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四旋翼MOS管选择

楼主(2013-08-08):
在做四旋翼,板子用的MWC LITE,想用MOS管驱动空心杯,可是不知道选什么管子,求高手指教,我的空心杯用数据【尺寸】:7*16mm
【额定电压】:3.4v
【启动电压】:0.15v
【额定电流】:800ma
【额定转速】:34000
【堵转力矩】:20g
【轴径】:1mm

网友:
很多的ir公司的

网友A:
AO3400,还有其它的,
SI2302  20V3A
RDS(ON)=55毫欧 VGS=4.5V
RDS(ON)=82毫欧 VGS=2.5V

网友:
有刷/无刷电调常用功率管参数大全
耐压:30V
电流:22A
导通电阻:4.2mΩ

SI4404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8mΩ

SI4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4mΩ

SI442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10mΩ

SI481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7.3A
导通电阻:28mΩ

SI9410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9A
导通电阻:50mΩ

IRF73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6A
导通电阻:29mΩ

IRF741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18mΩ

IRF7477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1A
导通电阻:20mΩ

IRF7831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4Ω

IRF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TPC8003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2A
导通电阻:6mΩ

FDS6688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6A
导通电阻:0.006Ω

SI440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7.5mΩ

SI442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9A
导通电阻:19mΩ

SI4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A
导通电阻:20mΩ

SI4463  P型管(贴片)
耐压:20V
电流:12.3A
导通电阻:16mΩ

SI943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5.3A
导通电阻:50mΩ

IRF7424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8.8A
导通电阻:22mΩ

STM4439A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4A
导通电阻:18mΩ

FDS6679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3A
导通电阻:9mΩ

BUZ111S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80A
导通电阻:8mΩ

5N05   N型管(直插)
耐压:5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0.0095Ω

6N60   N型管(直插)
耐压:600V
电流:5.5A
导通电阻:0.75Ω

50N03L   N型管(直插)
耐压:25V
电流:28A
导通电阻:21mΩ

60N06    N型管(直插)
耐压:60V
电流:60A
导通电阻:14mΩ

BTS11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0A
导通电阻:200mΩ

BTS120    N型管(直插)
耐压:100V
电流:19A
导通电阻:100mΩ

IRF150  N型管(铁壳非直插)
耐压:100V
电流:40A
导通电阻:55mΩ

IRF14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31A
导通电阻:5.3mΩ

IRF2804   N型管(直插)****
耐压:40V
电流:75A
导通电阻:2mΩ

IRF3205    N型管(直插)****
耐压:55V
电流:110A
导通电阻:8mΩ

IRF37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210A
导通电阻:2.3mΩ

IRL3803   N型管(直插)
耐压:30V
电流:140A
导通电阻:6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00,还有其它的,
SI2302  20V3A
RDS(ON)=55毫欧 VGS=4.5V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选择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选择的方法

你一节电池驱动直流电机,用单片机io口驱动的话,不需用低电压开通的mos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