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与接收

楼主(2013-08-08):
我的多旋翼最少需要9个通道,飞控是NAZA-M,一般的原厂接收和副厂接收都是单个支持8通道,差一个,又不想再串联一个,非常纠结,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配哪个接收性价比最好?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用回原廠R7008SB接收機的S.BUS就可以,不過要全用數碼舵機.如果不需要用回傳功能,可以張14SG換成為FASST MULT制式及用R6014FS或R6014HS, 14頻道接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回原廠R7008SB接收機的S.BUS就可以,不過要全用數碼舵機.如果不需要用回傳功能,可以張14SG換成為FASST MUL ...

谢谢,谢谢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客氣,客氣.

网友B:
如有7008就可以接收机设置第4个模式,遥控器第9通道改下和10-12通道不一样通道名称,接收机第一通道就是第9通道一次类推前提要用s.bus功能才行

网友C:
同意楼上建议,本人己升级3.16版可用S.BUS2联接,用D模式,实现14通功能.

网友(2013-10-07):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建议,本人己升级3.16版可用S.BUS2联接,用D模式,实现14通功能.

楼主跪求教程啊 14SG 7008 接收怎么用起14通呀?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B:
如有7008就可以接收机设置第4个模式,遥控器第9通道改下和10-12通道不一样通道名称,接收机第一通道就是第9 ...

t8fg也可以这样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