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多旋翼选择接收机建议

楼主(2013-08-08):
我的多旋翼都是NAZA-M飞控,遥控器是futaba 14SG,多旋翼包括云台和相机快门需要最少共9个通道,看了原厂和副厂的接收,一般一个最多8个通道,本人又不想两个串联,请各位给予建议,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接收机,怎么使用才能满足我的实际情况,最好是性价比比较好的,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
把你的 futaba 14sg 寄给我,我把我的 D10+原装10通道接收机 换给你,你立即升级成10通道,最重要的是你还不用花一分钱,运费都由我来出,我想这样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了。

网友:
这都可以啊,谁来跟我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愿意的话联系QQ:3813198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愿意的话联系QQ:38131981

这样都行?值不值一个接收机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都行?值不值一个接收机钱?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意的话联系QQ:38131981

好的,过两天我联系你,10通道就够了,非常完美的建议。

网友:
楼主也不上某宝查一下差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过两天我联系你,10通道就够了,非常完美的建议。

把你的14SG发给我吧,我买套新的D10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14SG发给我吧,我买套新的D10给你

过两天好不?我看看能不能收到6014,听说6014可以14通道。收不到就换D10

网友:
正好,我也愁改装。

网友:
用D-Bus一个通道就解决所有问题了

网友:
对啊,用S-BUS吧,一根线就解决了,我就这么用呢

网友:
升级后接SBUS.2,D模式接收方式就可以使用14通道了,再买6014浪费了7008SB的双向传输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