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调和名牌电调的选择

楼主(2013-08-08):
如果用3660的电机,用200A的杂牌电调问题大吗?

和120A的好盈海王电调相比如何?

网友A:
用剑鱼120A的吧,好盈的也不错。杂牌的线性输出感觉不是很好,牌子的东西应该好保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剑鱼120A的吧,好盈的也不错。杂牌的线性输出感觉不是很好,牌子的东西应该好保些。

剑鱼的也好贵。。。。

网友A:
玩儿模型,省钱就是费钱,一次到位吧,否则后期投资会跟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3660用好盈120足够了。杂牌的,靠人品。

网友:
用过三种电调,剑鱼120A,全速跑了5分钟,只是略带温度;好淫80A,温度要高一点点,但是不能算烫,XXD 125A,烧过一个,厂家免费换了新的给我,这个新的全速跑了5次,暂时还活着,下次准备放个鹌鹑蛋在上面试试。可能就如大家所说,用XXD需要人品吧。价格:剑鱼最贵,快400元了,好淫其次,也便宜不了多少,XXD,200多元,XXD啊,哎,我拿去装飞机上,都嫌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儿模型,省钱就是费钱,一次到位吧,否则后期投资会跟高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盈不建议用120A的,不是说质量不好,是它的水冷版做的不好,进水量很小,还是单进单出的,我的好盈120A的不用了,换了剑鱼200A的,很不错,它是三路水冷,带个TP4050天气多热都是水温。XXD之前是不错的,可惜好盈独立了,它只能主打低端了,既然做低成本的,料子也剩了些,所以看人品了。

网友:
买好一点的吧,模型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强烈建议买飞浪(海飞)120A的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经,

用铝基版的不错。。我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