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又打伤人了,多旋翼普遍了别当lama用呀。。。

楼主(2013-08-08):
?qq-pf-to=pcqq.group   用个lama就行了  还上四旋翼。。。。。
出3个5008云台电机

网友:
四旋翼其实飞得很稳啊,,这飞手技术过关了,,

呃。。这新郎,,用手去扯啊,太牛了,,

一把抓上去,估计早忘了怎么解扣了,扯不动,还强行再去拽,,   不砸你砸谁啊,,

感觉主要是,新朗对这个东西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认为是个玩具,随便用手就可以扯。。。

再加上被灌输“安全,无问题”的意识之后,就更加对这个的危险性没意识了,,正谓,无知者 无畏。也确实如此。。

不过,,,四旋翼还是终比不过LAMA,还是MALA安全,双桨,不存在翻机,顶多没电,掉地上。。。

这飞手,胆子也是确实太大了,,四旋翼,在飞控的平衡参与下,肯定要超出人为可控范围。。就算他不扯,也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总之人多的地方不适合飞多旋翼,危险性不亚于飙车

网友:
至少要给桨做个保护圈吧?
新郎很大胆,拽得那么给力

网友:
1,婚庆公司的错,这东西飞到婚礼现场,不失控则好,一旦失控,得不偿失,首先,婚庆公司不了解四旋翼的危险性,果断的去向新人推荐这东西
2这新郎也是,拽不下来还硬拽,不伤你伤谁,模型不是玩具,一旦失控,尤其是天上飞的,这东西他不知道?还是忽略了其的危险性??
3飞行器操作者也是的,戒指不亲自检查好,飞过去了,拽不下来,你在飞回来检查????婚礼现场都是一次性的,好多偶然的因素不允许你去操作第二次,这就是婚礼!!

但凡是想着拍拍婚礼的朋友,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不要在出这样的事故了,终究,这不是我们摩友所想看到的东西!~!

网友:
带戒指,,完全可以用拉玛,,没必要用四旋翼,,就是用四旋翼就用那种带外圈的,那款

网友:
新狼没有任何责任,他怎么会知道这东西能不能拽!能用多大力量去拽!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就是想要点钱吧
飞的挺稳,但就是没有外罩保护
这新郎也挺NB的,直接拽

网友:
就折腾吧,ZNH事件,S800送蛋糕,这回又来个婚庆,非要搞得大家都没得玩就好

网友:
神经病啊,多大个戒指啊,用这么大的四旋翼!还木桨!就算是新郎脑子短路,绝对也是婚庆公司的责任!

网友:
新浪好像周星驰

网友:
这个玩大了

网友:
没必要去埋怨新郎,不要指望他有多少航模知识,而且那种情况下,是要走流程的,不要指望他去检查为啥拽不下来

这就是婚庆公司的责任,飞手有连带责任,其本质就是,为了钱罔顾风险

这个四旋翼看片子里是个人的,通过关系来干这个活挣钱来了,但是显然是把风险扔一边了,即我们常说的:财迷心窍

网友:
在这样的环境飞行,为什么不加个桨保护罩呢?

网友:
幸运新郎轻伤,打眼睛上就残废了或者......。都有责任,尤其是飞多旋翼的人。外人不知道也就罢了,那是婚庆啊!用四旋翼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

网友:
责任是双方的,首先是四旋翼没有做安全防护,其次就是弄个什么飞行器都经不住新郎那样扯拽啊,换成LAMA照样能扯掉,不信大家试试.......

网友:
安全意识太低了。。。泥马用手这么扯新浪想得出来

网友:
没考虑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