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配狗台

楼主(2013-08-08):
精灵配上飞越的狗台,看上去不错。可以手动控制俯仰。

网友:
楼主 你怎么弄的我也有精灵 买的狗思  想想问问你的飞行时间 多少啊  先帮顶一下

楼主:
原装电池6分半钟

网友A:
楼主调节角度的那货是什么啊,diy的?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调节角度的那货是什么啊,diy的?

超级无敌方便实用的-----------------------------------------------------------------------------------------------------------------------------------------------------------------------------------------------------------------------------------------------------------------------------------------------------------------------舵机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无敌方便实用的-------------------------------------------------------------------------------- ...

原来如此!

网友B:
学习了,一直想弄个精灵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一直想弄个精灵玩玩

精灵不错。美观,上手容易。飞行稳定。

网友C(2013-10-15):
想买一个  自己能装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买一个  自己能装 吗

可以装,有事找我490291955

网友D:
楼主这个控制俯仰的小物件,飞行的时候不能调,应该在控上加装电位器,就可以在空中控制俯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控制俯仰的小物件,飞行的时候不能调,应该在控上加装电位器,就可以在空中控制俯仰了!

呵呵屌丝们在空中飞行都是不用调的,调好上天。高富帅可以考虑装狗思,换精灵升级主板,给控加俯仰控制。或者干脆给精灵更换遥控器。目前我的这个安装和控制方法,适合是简单实用主义。与富贵奢华无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屌丝们在空中飞行都是不用调的,调好上天。高富帅可以考虑装狗思,换精灵升级主板,给控加俯仰控制。 ...

没有那么复杂,我也是用的飞狗,从精灵主控的F2(貌似)引出舵机线,插在飞狗云台相对应位置,具体位置看云台说明书,控上只用在合适地方打孔,买一个带回中的电位器,10-20元,拆掉控上原来带的俯仰控制电位器,连线,搞定,成本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复杂,我也是用的飞狗,从精灵主控的F2(貌似)引出舵机线,插在飞狗云台相对应位置,具体位置看 ...

高人,拜求改装细节!我QQ:490291955请加我,或者留下您的QQ,我找你!

网友D:
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st%3D1%26digest%3D1
我是按照这个帖子改的,开始我用的是不能回中的电位器,结果不行,后来网上买了一个带弹簧自动回中的电位器,OK了,改好后在精灵调参软件里把云台开关打开,把云台的俯仰感度调为0。调参这一部分原帖说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st%3D1%26digest%3D1。
我是按照这个帖子改的,开始 ...

谢谢,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