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泄螺丝滑丝了怎么办?

楼主(2013-08-08):
尾桨中联上的止泄螺丝滑丝了怎么办?就是内六角螺丝头磨圆了。

网友:
尾中联和尾轴又不是特值钱,换

网友:
拆下桨夹放液化气上烧下就能拧出

网友(2013-10-31):
买RJX1.65mm 螺丝刀

网友:
我以前尾中联滑丝直接报废了尾中联。蟹爪。尾轴是砍断的。才取下来。。还有尾波箱轴承一颗。教训啊。那地方千万不能上太多螺丝胶。一旦有滑丝迹象,马上换新的。毫不犹豫。

网友:
割了 暴力破解。

网友:
貌似无解,坐等高人

网友:
这个好搞。。。千万不要暴力拆解!

我也试过,我的办法是,将尾中联连尾轴拆下,放在煤气炉上烧,一阵青烟后,几米就很松了。。。

网友:
烙铁伺候

网友A:
充分的烧后,用螺丝刀一拧就下来了,觉得还是需要吃点力才能拧下的话,可以给内六刀头粘一点点502插入,待502凝固后,小心拧出,切记502不敢粘太多,太多的话,会溢出灌进螺丝眼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分的烧后,用螺丝刀一拧就下来了,觉得还是需要吃点力才能拧下的话,可以给内六刀头粘一点点502插入,待5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