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改变螺旋桨的螺距?

楼主(2013-08-08):
想要个大点螺距的桨,但是手里都是1.4的,不知道能不能改变桨的螺距?或是把半浸桨改成高速桨。

网友:
用螺距规修,不锈钢的浆可以,铝浆的浆根角扳大后强度会受影响。

楼主:
手里只有个35铜桨,其他的4个都是CNC铝的。铜桨小,我现在上的是40的,没办法了

网友:
可以彎曲葉片:
http://rcboat.com/prop.htm

不同螺距直徑比例的槳特性: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post.php?p=17730530&postcount=15

其實高轉速的MONO/單體船用1.4螺距直徑比例是很合適的。

网友:
以前听陈大师说过什么質料都可以对正下药改的,铝質的當然可以,用腦想想

网友A:
各種材料都可調整.. 朔料用火機小心加熱.等適當溫度折到要的角度馬上泡水,,,鋁槳要看材料..7075沒問題..市面上有adc12跟a356的材料就很容易折斷或折好後下水斷裂..不鏽鋼基本沒問題..重點是折多少..折好後2邊角度是否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種材料都可調整.. 朔料用火機小心加熱.等適當溫度折到要的角度馬上泡水,,,鋁槳要看材料..7075沒問題..市面 ...

飛仔,用熱風槍吹會不會好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飛仔,用熱風槍吹會不會好多

熱風槍會好一點..但在戶外用火機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會好一點..但在戶外用火機方便些

兄台我不抽煙,可否借個火我烤槳嗎

网友(2014-06-10):
改过好几个,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我不抽煙,可否借個火我烤槳嗎

我用火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