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舵机不同步!大小神降临下!

楼主(2013-08-08):
亚拓450 PRO DFC 陀螺仪K8(5.3.4B),控JR XG7,舵机DS415,油门推中舵机比中立的,连杆长度一致,升降舵机行程比副翼和螺距舵机都大,油门推中十字盘中立的时候调连杆使十字盘水平后,但是油门推最高和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又不平了。。。。。。
看了有些贴子说调舵机行程,舵机行程是不是 TRAVEL ADJUST??   或者还有些什么方法,有知道的大哥们详细说下,小弟感激不尽!!!!在此谢过!

非常感谢各位大小神的讲解,小弟感谢万分,按5的方法已经解决了,希望有此遭遇的朋友可以借鉴!

网友A:
估计是舵机线插错了,行程再不一致,也很难用肉眼明显看出来

网友B:
中点调平后,调最高最低的行程,在舵机行程限制里调,哪个通道不平就调哪个。再简单不过了

说明书里写得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点调平后,调最高最低的行程,在舵机行程限制里调,哪个通道不平就调哪个。再简单不过了

说明书里 ...

通过3根连杆调还是控里面哪个选项调?

网友C:
要调这个,用K8很简单啦,在“修定”里,再点博士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舵机线插错了,行程再不一致,也很难用肉眼明显看出来

机尾对自己,离自己最近是升降,前面左边螺距,右边副翼对吧,是这样的话应该没插错,找K8说明图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调这个,用K8很简单啦,在“修定”里,再点博士帽,OK了

十字盘中立点的时候不平(一开始不用连杆调平),直接点博士帽子调还是要先用3根连杆调平,最高最低点再用博士帽子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点调平后,调最高最低的行程,在舵机行程限制里调,哪个通道不平就调哪个。再简单不过了

说明书里 ...

进控 舵机行程调的话  不管调+-100舵机反应不大,几乎没有反应!

网友D:
你舵臂孔用的都是同一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中立点的时候不平(一开始不用连杆调平),直接点博士帽子调还是要先用3根连杆调平,最高最低点再用 ...

首先,十字盘的中立点要在控和3轴的参数都归0时调平,也就是要调拉杆,实在有些歪时,可以在K8里微调。。。做好上面步骤后,再用K8调平最高和最低螺距时的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舵机线插错了,行程再不一致,也很难用肉眼明显看出来

十字盘上下不水平与舵机线插反有关系吗,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舵臂孔用的都是同一个么?

这肯定是的,明显的问题我都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上下不水平与舵机线插反有关系吗,请指正。

有几个人都叫我检查接口。。。或者换个接口来插。我不敢这样做,我接口对应没问题的话我也不敢乱改接口连接,怕出大问题!

网友F:
按5楼的方法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5楼的方法最快

嗯,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