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们,我是新手 我有个很小白的问题想问!急急。。。。。。。。

楼主(2013-08-08):
我在玩模拟器,我发现是不是6通直升机升降或副翼操作后不会自动跟着遥感回复飞机平衡(中心点)吗?比如按了副翼往左打舵(即使我的遥感回复了中心点,它还是保持之前的操作往左吗),想回复平衡中心点需要自己遥控调节舵机回中心点吗?  我以前玩4通机的,遥杆回复中心后飞机也跟着回中心的!!!(你们能看懂我所表达的意思吗?因为我第一次接触6通)。。。。还有,控链接模拟器发现模拟器里打舵是不是有点延迟啊,和遥控器不是很同步的感觉

网友:
六通无副翼是需要自己操作回舵的

楼主:
那有副翼机呢?还有遥控和模拟器不是很同步你们也是吗?

网友:
我是直接玩的6通飞机!6通道的,听说有一个神器能自动回复平衡的!

网友A:
六通机不论是否有副翼,操作都是一样的。六通机打舵的作用是改变姿态。比如你打左副翼,就是让机身向左倾,而摇杆回中则让机身停止左倾,保持姿态。就好像打方向舵也不会因为摇杆回中尾部也恢复对尾状态。总之副翼升降方向舵就是分别控制机身沿三个轴向的转动,所谓三轴陀螺仪也就是能够感应这三个轴向的动作而提供稳定。你之前玩的4通机之所以会回中,是因为它本身有自稳定的作用,在不打舵的情况下会自动让机身水平。模拟器,我用的凤凰的狗,用emu也能飞g4,但是g4里面打舵就会有延迟,而凤凰就不会。这估计是因为中间多了一个emu的转换,速度就慢了。你看一下如果不是电脑配置问题,是不是原因和我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通机不论是否有副翼,操作都是一样的。六通机打舵的作用是改变姿态。比如你打左副翼,就是让机身向左倾, ...

凤凰的狗是什么????G4又是什么- -?有什么办法解决延迟呢?

网友:
是否回中和陀螺仪有关,六旋翼陀螺仪有回中设置。模拟器中就是无平衡杆什么什么系统里面有回中和回中延迟的设置。华坑的六旋翼小鸡都能回中,相对悬停会方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凤凰的狗是什么????G4又是什么- -?有什么办法解决延迟呢?

凤凰和g4是两种模拟器,狗就是加密狗,就是玩模拟器需要的那个usb连线

网友:
你玩的四通的是玩具吧 功夫练好了你就会发现自动跟着回中的其实不好玩

网友B:
有延迟可能是遥控器里设置的问题,可以设置延迟区域为0,就没延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延迟可能是遥控器里设置的问题,可以设置延迟区域为0,就没延迟了~~~

在什么菜单里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什么菜单里设置啊?

你是什么遥控器啊,遥控器有说明书啊,如果你是模拟器带的那种遥控器,那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遥控器啊,遥控器有说明书啊,如果你是模拟器带的那种遥控器,那当我没说

华科尔D10的

网友(2020-11-06):
说实话,你这玩的都是玩具,小伙子玩点专业的吧

网友:
之前玩的锤子机吧,无副翼或者有副翼的先从悬停练习,坚持下去才会越来越好。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