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6高速钻床换ER20主轴成功。。。。

楼主(2013-08-09):
喜欢老货的Z4006钻床,结实耐用,就是感觉那小夹头及连接部位太单薄了点,总琢磨着如果能换ER20夹头应该不错的说,可以改个小铣了,经过好些天的琢磨,终于有了方案,呵呵,经过几天努力初见成效,就差个好点的十字工作台和微进给及锁定装置了,慢慢来吧,不急 先暂时这么用着吧,精度这回是真没得说了。。。。。上图吧

原主轴留用的花键杆及ER20延长杆

网友A:
这样做主轴我之前也做了一条ER25的,也是攻牙后再焊接花键现在还没有用

网友B:
可以买一个莫氏转ER25的柄

网友:
我也想说,为什么不买个莫氏转er的柄呢?!
这样改的话,原来的钻夹头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C:
请问楼主,两种夹头对比那种夹持力大?我正在想改。

楼主:
我觉得还是ER加持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两种夹头对比那种夹持力大?我正在想改。

我觉得还是ER加持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一个莫氏转ER25的柄

Z4006的主轴很细的 莫氏的ER柄装不上,这还要考虑轴承的内外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是ER加持力比较大

用了多少个轴承?是一对角接触?还有没有加深沟轴承?

网友D:
      闲云的构思能力和动手能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少个轴承?是一对角接触?还有没有加深沟轴承?

一对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闲云的构思能力和动手能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强

老大 你可别糗俺了,俺这可是穷则思变的玩法,和你可没法比哟,还真的要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E:
钻孔就不太方便了

网友:
嗯,换套子麻烦多了

网友F:
这个台钻我有一台 ,油漆维护了以后,在本地发现几十根全新主轴,买了一根换上去,连轴承都全部买的SKF,现在用这相当爽,专门钻小孔!转数高,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台钻我有一台 ,油漆维护了以后,在本地发现几十根全新主轴,买了一根换上去,连轴承都全部买的SKF,现在 ...

发图看看。

网友G:
换的好 结实多了

网友H:
mark下,学习如何做微调和锁紧,也改下大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钻孔就不太方便了

倒也不会太麻烦的,算是鱼与熊掌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的好 结实多了

嗯 现在用着相当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下,学习如何做微调和锁紧,也改下大台钻。

锁紧就是在主轴前面钻孔攻丝加锁紧螺丝,微进给准备搞涡轮蜗杆,还在进行中

网友:
三套包邮,2300,改革,可小议

网友(2013-10-04):
ER夹头换的好啊!十字滑台也可以升级下呵呵!

网友I:
好手艺!

请教改造方面:
新换的轴承型号?
ER20杆外径多少? 需要再车削加工吗?
原轴是不是截断了?两根杆怎么连接? 焊接?怎样保证同心度?
主轴锁紧用顶丝,会不会造成顶偏心?
十字钳是几寸的? 装好洗刀后 到钳口还有多少距离?

网友I:
如果换大皮带轮  速度能降到多少?

网友:
这钻床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换大皮带轮  速度能降到多少?

我用变频器调速了。。。。。感觉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手艺!

请教改造方面:

新换的轴承型号?    新换的轴承是根据套的内径和ER20延长杆的外径选的NSK的角接触球轴承和一个深沟球轴承
ER20杆外径多少? 需要再车削加工吗?
    ER20的外径是15毫米需要车制然后磨一下
原轴是不是截断了?两根杆怎么连接? 焊接?怎样保证同心度?
    在花键处截断,然后再车制丝杆,ER20尾端钻孔攻丝链接,不用焊接,因为是正丝,越转越紧,精度没问题,因为轴承都在ER20延长杆上,花键的作用是上下运动以及带动主轴旋转,原来就有很大的间隙
主轴锁紧用顶丝,会不会造成顶偏心?
    主轴锁紧后应该会有一点点的偏心但绝对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铣加工是纵横运动,不用上下运动
十字钳是几寸的? 装好洗刀后 到钳口还有多少距离?

     我这个十字台钳是凑合用的,最后会买一个带T槽的十字工作台,我在网上看了下比这个还要薄很多的,装好铣刀和钳口的距离我没量,但绝对够用,再说了这个改好了就       是做点小东西,肯定没问题。。。。。。
我的照片拍的应该很明白的,再仔细看下吧,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主轴我之前也做了一条ER25的,也是攻牙后再焊接花键现在还没有用

开始我也是想焊接的,但后来用的时候,旋转起来是越转越紧的,根本不用考虑会松动

网友:
改的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换的轴承型号?    新换的轴承是根据套的内径和ER20延长杆的外径选的NSK的角接触球轴承和一 ...

用的角接触轴承型号是哪个?
ER杆(我还没看到过) 台阶怎么车?请详细介绍下
我肯定得找人帮忙加工,但现在一点也不懂 呵呵

网友J(2014-02-06):
我也想学改,同楼上的问?

网友K:
不错!不错!精度一定提高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想学改,同楼上的问?

把原先的主轴后面的花键杆接下来和ER主轴链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精度一定提高好多。

精度和刚性不是提高一星半点的,还是相当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原先的主轴后面的花键杆接下来和ER主轴链接上

谢谢分享!

网友L(2014-06-12):
请教,er杆用什么攻的丝。我买的er杆用打不锈钢的含钴钻都打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er杆用什么攻的丝。我买的er杆用打不锈钢的含钴钻都打不动。

上车床车一刀,里面很软的,就表面一层有点硬度

楼主(2015-04-17):
引用 网友L:
请教,er杆用什么攻的丝。我买的er杆用打不锈钢的含钴钻都打不动。

在车床上攻的丝

网友(2015-07-14):
er杆是实心的吗?怎么看着中心没孔

网友(2019-02-24):
这个小钻当年还算是高速的最大夹6毫米钻头,精度较高。打印制电路板孔。改小铣可以,但是加工范围很有限,台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