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噴!!!T-REX600E PRO改裝動力組!

楼主(2013-08-09):
即將上市T-REX600E PRO改裝動力組,原電池只要再換上750MX,保證超噴,動力與持續力絕對讓暴飛族飛的爽歪歪......詳細內容與影片這兩天奉上

网友:
700配850MX电机,

网友:
750MX??怎么不出红头的啊?

网友:
爽快点嘛,套件包含多少东西,多少米米,一次性说完。等了那么久了,还在吊胃口!!!!

网友:
老早该出了!

网友:
对于一般的飞行爱好者来说,600E已经很好了!有钱人才玩700E以上的!

网友:
是啊,600的机子配700的电机,拉散架了!

网友:
lijing兄弟就不要吊我们胃口了,这套宝贝再不出来我们都老了。

网友:
估计是要和750一起打包的最有可能,来个一千多的升级套装。呵呵

网友A:
動力改裝組下星期上市, 橫軸跟著強化 橫軸螺絲4mm改5mm

网友:
沒打包750MX, 許多模友手邊有多餘750馬達

网友:
不会打包750MX的。 模友手中和市面上有不少闲置的750MX。

横轴螺丝加强很好,以前曾飞断过600的横轴螺丝,导致射桨,想起来还后怕。我的理解是如果横轴螺丝加粗,横轴肯定要换,但横轴外径不变就不需要换旋翼头其他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動力改裝組下星期上市, 橫軸跟著強化 橫軸螺絲4mm改5mm

从这个图看看,如果横轴真做成等外径的,干嘛不把推力轴承放到内侧,径向轴承放到外侧跟700的布置方式一样,虚位会小很多啊

网友:
开细节图吧,让我们看看600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動力改裝組下星期上市, 橫軸跟著強化 橫軸螺絲4mm改5mm

600DFC都加强了,那么550DFC有什么可以加强滴!

网友:
哦,出来了,不错。上周果断把600炸了。等改装件直接装上去

网友:
600的单向轴承让人蛋疼的很啊。

网友:
改装细节如何啊,最关心的!

网友:
600升级750了,那500有升级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