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彊的技术支持:我的大疆 5.8G 图传接收距离不足十米,啥原因?

楼主(2013-08-09):
我在今年5月在网上购买了一套DJI大疆AVL58 5.8G VideoLink图传收发模块(另赠送了一付高灵敏度花瓣天线),刚开始用时距离可达100米,但慢慢的接收距离越来越短,现在只有不足十米距离了,我觉得很奇怪:即没摔过,也没进过水,而且一直用3S电池(飞精灵),不可能烧坏.为什么慢慢变短接收距离呢?是我使用不当吗?还是本来DJI大疆5.8G 图传只有这个距离?请求大疆技术和老师们解答.

楼主:
另外,我在不同地方都试过,排除了外界干扰的可能。

网友:
查看一下发射机天线端口有无脱焊

网友:
楼上说得对,抓紧检查天线接口端子是否开焊,如果发射端天线接口开焊容易烧坏发射模块。

网友:
楼上讲的很对,建议检查

网友A:
检查下频率是否确实对上了,有时候相邻频率也能接收到图像,但是距离很短。

网友:
估计是发射机的天线座脱焊了,这情况很常见,建议返厂检修,工厂会帮你修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频率是否确实对上了,有时候相邻频率也能接收到图像,但是距离很短。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新手极有可能犯,也应该在排查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频率是否确实对上了,有时候相邻频率也能接收到图像,但是距离很短。

我试过,发射和接收的指示灯闪的一样,证明在一个频段上,效果都一样差.有人说是否是发射天线端口有脱焊,刚才我打开了发射机,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没发现脱焊.现在还是一样接收距离短.如果返厂维修怎么办?还是找所购商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发射和接收的指示灯闪的一样,证明在一个频段上,效果都一样差.有人说是否是发射天线端口有脱焊,刚才 ...

联系商家,如果有问题就联系厂家。

楼主:
另外,我用的监视器是带蓝屏的,是不是用带蓝屏信号一弱就变蓝屏了,所以以为没接收到信号.请帮我分析原因!

网友:
呃,这种问题挠头的!!!

网友:
检查天线是否拧紧,图传通道是否正确。如果还是不行,就返厂维修吧。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网友:
我觉得多半还是接头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把接收机上赠送的花瓣天线换成了5.8G 14db 平板天线,问题就解决了,现在距离可达400米,爽!

网友:
那就用平板天线就是了,不要纠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