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dx6i以及er9x的选择

楼主(2013-08-09):
最近想进台板控 看好dx6i的dsmx,因为好多一体的电调加接收用的是dsm2方式。可以用来做小飞机。还有一个就是fs-er9x刷完固件的版本 也可以接橘子的2.4G dsm2高频头。现在纠结的是买那款控 求大侠给个建议。我有一台Th9x没刷固件的,用来飞450。不知道能不能用Th9x直接接橘子的高频头…请指教 谢谢了…

网友A:
对混控功能没要求的简单飞行dx6i足以,谈功能er9x完胜,其实更倾向你把手头的Th9x刷ER9X,但是前提是你要做好学习使用它的准备!
福斯的TH9X刷不刷er9x都可以直接使用橘子的DSM2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混控功能没要求的简单飞行dx6i足以,谈功能er9x完胜,其实更倾向你把手头的Th9x刷ER9X,但是前提是你要做 ...

哦 是这样的哦 多谢了 开始着手准备刷手头的控了 呵呵 多谢

网友B:
万水千山总是情,顶你一下行不行!!不顶贴看个毛啊!!!

网友:
我是一个DX6i DSMX一个TH9x,两个各飞各的,很好!

网友:
等待DX9上市。

网友C:
dx6i是过时的dsm2啦,还是er9x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x6i是过时的dsm2啦,还是er9x吧

LZ说的是DSMX。DX6i有两个版本,老的是DSM2,新的是DSMX。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说的是DSMX。DX6i有两个版本,老的是DSM2,新的是DSMX。

dsmx的dx6i要1000多啊

th9x卖500多,dsm2版本的洋垃圾也是卖5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mx的dx6i要1000多啊

th9x卖500多,dsm2版本的洋垃圾也是卖500多

所以不划算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水千山总是情,顶你一下行不行!!不顶贴看个毛啊!!!

多谢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