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的救生符......续

楼主(2013-08-09):
炸机的救生符......续
试想下,在失控状态下是否可以掰杆的方式让电机停止,然后打开伞呢?

网友:
要是装伞不就加重了吗

网友A:
逻辑错误……  你不是失控了嘛~ 摆杆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错误……  你不是失控了嘛~ 摆杆有用么?

你看下不是有个六旋翼坏啦一个电调吗,这种情况就可以哦.

网友B:
失控状态,扳杆还有用?我看独立弄个传感器或机械装置,当发现接近重力加速度时,自动抛出开伞。
仔细又想了下,发现细节还有好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控状态,扳杆还有用?我看独立弄个传感器或机械装置,当发现重力加速度接近1g时,自动抛出开伞。

必须配合飞控和多个传感器。

不然降落的时候着地稍微猛了点,就自动开了。

并且,开伞器也得好好设计。

网友C:
用飞控控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飞控控制可以。

也是种方法,但飞控肩负功能已经较多,出问题几率要比独立系统要多。

网友:
这个是想法很好但要实现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网友:
伞必须要有一定的压力弹射出去,要不这么小的伞很难打开。

网友:
失控保护不会设置吗?

网友:
哪里有伞给个连接

网友:
高度不够,设备摔到地的那一刻,伞也未必打开。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安全伞 的技术其实已经很成熟  也是个好想法 ·· 可现在的飞行器还一直在 效率 负载 留空时间 等问题纠结的时代里  再加上个 1KG多的安全伞 难啊···除非动力电池  在重量不变的前提下 容量可以成倍的增加 那估计这些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网友:
安全伞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开伞以后是随风飘的,当伞碰到到建筑还是自由落体,当然运气好挂在树上。所以比较可靠的办法是气囊,气囊可以裹住整个机器,从而减少伤害。

网友:
没那简单。。。。失控的时候,且说能掰杆停掉电机,自油落体翻滚时,你怎么保证这下打开茶时是朝下还是朝上开的》? 哈哈

要是朝下一放,立马包飞机了。。。。

还有开伞是有要求的,最少200米以上,是先开小伞再拉开大伞

网友:
装伞不就加重了,好像不行吧,反而加快炸机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