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原装相机架的问题,不上云台的话,位置偏,老是拍到脚架啊!

楼主(2013-08-09):
购买精灵的时候,主要是为了找到玩四旋翼的感觉,没有听商家的再花一个精灵的钱买云台,加上我的目的主要是拍照片,所以也不在乎什么果冻,但是不知道大家在意否,精灵原装相机架,硬挂狗三,不上云台的话,镜头位置偏左,照片老是拍到脚架啊,很郁闷,我稍加改装,位置刚刚好,只是,不用螺丝连接,有点担心双面胶时间长了会开胶!
用废塑料尺,截下来一块塑料板,照原来螺丝位置打孔,安装,然后用狗三自带的带有3M胶的固定架粘在塑料板上,这样狗三安装后,镜头就在脚架中间了,比较不容易拍到脚架!

网友:
3M胶也担心开裂。LZ把塑料件加长 两边打孔 穿猴筋 或魔术带 保险 。    建议哦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伸出去一点 应该就拍不到脚架了。
不行就买个飞狗~~哈哈

网友:
可以装飞越的狗台,完美,可以移步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又重了好多,可惜DJI的良苦用心啊。

网友:
我觉得最好方法是去掉支架,指南针模块也不用了,天线用细塑管+热熔胶支撑,完了手持或托架起飞,这样减重还看不到支架。

网友:
忘了说降落,降落直接手接就很好,精灵即使加云台什么的,重量也很有限。

网友:
我最初把摄像/摄影头连同它的防水壳硬挂在精灵的下方云台的位置,摄像还好,拍照时护浆器总被拍到照片内(我的酷玩摄像/摄影头拍照的视角比摄像的大),如同下图

网友:
为解决此问题,需要将相机位置前移。为此,在精灵原固定云台之前方加挂了个用半个装小CD盘的塑料盒改的吊舱,如图

网友:
这样,摄像/摄影头或者轻薄卡片机都可以很方便的放在吊舱中,更换也很便利,护浆器也不再进入照片中啦。

网友:
买个减震垫装上就拍不到脚架了。

网友A:
现在我摄像用卡片机,大大减少了由于超广角造成的鱼眼变形,但是卡片机不能用来拍照,因为缺少快门控制通道;摄影仍用酷玩。重量两者相差约70克,续航时间约差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摄像用卡片机,大大减少了由于超广角造成的鱼眼变形,但是卡片机不能用来拍照,因为缺少快门控制通道 ...

也是经验之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