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升降舵死舵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3-08-09):
我找到一个办法,摇晃副翼,间接控制俯仰姿态,可以摇回来的

网友A:
是说模拟器吗?太理想啦。

网友B:
看死在那个位置,不能括指全部。

网友:
升降舵出问题,有98%几率死的很惨,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升降舵设置双舵机控制。就像副翼一样,最好也用双舵机,别用差动方式,这样就算坏了一个舵机还有另一个,至少能遥控平安着陆。相信我,我就是出了事故,总结经验,并在模拟器里验证可行才说的。

网友C:
直升机情况就好些,用三个舵机混控模式控制十字盘,升降舵也是由三个舵机同时控制的,所以一个舵机出现故障也照样可以安全着陆,我就遇到过,450上亚拓DS410M突然死舵,但由于距离远,看不清楚,在操作上就只是感觉不灵活了,而且操作实际行驶方向跟预期不太一样,立即着陆,才发现舵机死了。所以我一直提倡双保险,特别是关键部位,还有电源,最好别用电池夹形式,存在间歇断电隐患,飞行中断电,死的一样很惨

网友:
方向舵够劲的话 横滚90°用方向舵保持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模拟器吗?太理想啦。

感兴趣的话用架快要报废的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死在那个位置,不能括指全部。

恩 死在比较大的角度就不能用

楼主:
是这样的,前几天跟朋友玩战争雷霆,他的喷火水平尾翼给机炮击中了几发,然后我看到他升降舵死了,我跟他说你跳出来吧,他说这种情况见多了,用副翼摇回机场即可,控制好油门,十有八九能迫降,但是一般会断个起落架什么的

楼主:
那次他给摇了回去,迫降的时候左翼断了

楼主:
补充:他那种情况应该属于舵脚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情况就好些,用三个舵机混控模式控制十字盘,升降舵也是由三个舵机同时控制的,所以一个舵机出现故障 ...

当初我的450V2 120度CCPM十字盘 也是有个辉盛死了 我居然没有察觉 降落完了才知道

网友D:
以前俄罗斯有架TU154升降和副翼失效。飞行员靠差动控制发动机把飞机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俄罗斯有架TU154升降和副翼失效。飞行员靠差动控制发动机把飞机降下来了。

双发机吧

网友E:
貌似不行,等炸吧。双舵机控制升降舵,那根本不可行,当一个坏了。你能断开坏的那个么?好的那个我看要被坏的舵机给拖累憋断齿轮

网友:
不相信还有救~~~~都是吹N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不行,等炸吧。双舵机控制升降舵,那根本不可行,当一个坏了。你能断开坏的那个么?好的那个我看要被坏 ...

人家那升降舵死2片的 从中间分开了

网友:
不是一般人做到的

网友:
我有过2次这经历。。一次靠副翼回来了。。还一次没挣扎回来炸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