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小姨子与华科尔RX1002全接线图,求老手指教

楼主(2013-08-09):
看了帖子和说明接成这样 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新建 BMP

楼主:
请问接收机选哪种

楼主:
接收机选哪种 是标准吗

新建 BMP 图像

楼主:
追加问题:1.斜盘舵机接线对吗?

网友A:
我看没问题啊。
但是d10要刷机后才能在控里调节感度。原厂固件没法调。

网友:
接收机接线看起来时没错的。至于斜盘舵机 左边是螺距右边是副翼,接好就行 看图片CH3应该是螺距才对。应该接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没问题啊。
但是d10要刷机后才能在控里调节感度。原厂固件没法调。

原厂固件有感度调节的。

楼主:
还是不太懂  能在图上标记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接收机选哪种

選常規接收机!斜盤舵机接線正確!ZYX------>接收机;pit白色單線至接收机AUX1,ELE紅色接ELEV,AUX黑色接AUX2,AIL接AILE,RUD接RUDD。

楼主:
懂了,看来飞越吧CH标错了啊

网友:
说明书如果做成这样虽然土了点,但是直观。

楼主:
按图上的设置,用D7E  油门摇杆和前进后退摇杆位置互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