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2.0 试飞成功。固件v1.6++:特技模式下,在杆回到中位附近时自动回到自平衡模式

楼主(2013-08-09):
来了首先刷新固件:

成功:

装我T-Copter上:(这下APM休息了)

首飞成功

有点小晃以后慢慢调P.I.

网友A:
我也有这个  不会调   伤心中

网友A:
楼主有中文说明书吗??给一份呗

网友:
求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中文说明书吗??给一份呗

木有啊。我看的是Hobbyking.com的,很简单,也没说v1.6++的特性。。。

网友:
带屏幕的那是什么高级玩意儿……

网友:
好高级,我的KK还没离地,表示刷固件,调试什么的一窍不通

网友:
你在哪买到的KK2.0  偶也想要 就是买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  不会调   伤心中

不会调出给我吧。。。。我一直想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调出给我吧。。。。我一直想要的。。

350卖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啊。我看的是Hobbyking.com的,很简单,也没说v1.6++的特性。。。

刷固件没有线,不过有个国产kk5.5的刷固件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没有线,不过有个国产kk5.5的刷固件连接线,

kk的线没关系了,都一样的

网友C:
LZ刷的1.6++啊?这个和1.6a有啥区别吗?我刷的1.6a,而且调试啥的一窍不通,最郁闷的是不懂PI怎么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0卖你

便宜点。。诚心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刷的1.6++啊?这个和1.6a有啥区别吗?我刷的1.6a,而且调试啥的一窍不通,最郁闷的是不懂PI怎么调…… ...

固件v1.6++:特技模式下,在杆回到中位附近时自动回到自平衡模式

网友:
三轴都要顶的,坐等视频~~

网友:
KK的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v1.6++:特技模式下,在杆回到中位附近时自动回到自平衡模式

我记得1.6a也可以设定这个吧,在mode setting 菜单里,把self-leve设置成stick就可以了,不是吗?当然我设置的是AUX切换,普通飞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件v1.6++:特技模式下,在杆回到中位附近时自动回到自平衡模式

我的usb驱动装不上   升级软件也没有  楼住传一个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便宜点。。诚心要啊。。

国内 kk便宜

网友C:
问个问题,大家的四旋翼都是在油门拉到多少离地的啊?我的都快过一半了才离地,而且四处乱飘,偶尔还原地转圈,是不是飞控没设置好啊?

网友:
usbasp驱动
h ttp://www.fischl.de/usbasp/

升级软件 kkmulticopterflashtool_0.73beta4
h ttp://lazyzero.de/en/modellbau/kkmulticopterflashtoo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大家的四旋翼都是在油门拉到多少离地的啊?我的都快过一半了才离地,而且四处乱飘,偶尔还原地转 ...

我赶脚是的。JJ也没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赶脚是的。JJ也没调好。

那是哪里没调好呢?现在是只要离地就奔右面横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1.6a也可以设定这个吧,在mode setting 菜单里,把self-leve设置成stick就可以了,不是吗?当然我设 ...

它那种“stick”,是说如果遥控器没有第五通道,就掰杆到左边还是右边最大舵量几秒钟,就切换模式了。这只能在地上干,在天上不能。

跟1.6++的杆回中立刻回到自稳状态不是一码事。

我今天试验很成功,翻滚都可以,我择吉日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sb驱动装不上   升级软件也没有  楼住传一个贝

看27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哪里没调好呢?现在是只要离地就奔右面横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寄来我帮你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那种“stick”,是说如果遥控器没有第五通道,就掰杆到左边还是右边最大舵量几秒钟,就切换模式了。这只 ...

我的就惨了,起来就往右横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寄来我帮你调

要不我把自己自己寄回去,你教我吧……

网友:
哪个固件可以装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