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图传和xtend数传这样放置距离有多远!

楼主(2013-08-09):
FPV 载机换了很多架 飞行距离有近有远 一直被图传的距离搞的头大 别人说什么好 我就买 结果到了我这里距离最远也就5-6公里 百特1-2w的功率也有 罗美1.2g 1w的 前天测试也就5-6公里 我晕死啊 还是追踪平板天线 飞机上是原装罗美小天线 我是在乡下飞的按理没有什么干扰呀 高度到1500米 是不是我图传摆放的位置不对呢 ?兄弟们帮忙看看 我的图传到底要怎么搞才能有别人说的那样10公里呢 对了那个xtend的距离倒是不错 从来没有断过信号 ,我大概拉距一下地面站10来公里后来有事就没有继续拉距。

楼主:
我的飞机.........

楼主:
这是我的图传和1.2个的平板 平板里面的铝片的

网友:
看人品的

网友A:
楼主目测米人,试试图传原装小天线,你这样布局没有任何问题,我图传 GPS 数传放一起都没事.你h用XTEND有没有出现剑侠说的那种延迟增大的现象?

网友:
xtend工作在19200?

楼主:
没有延时,是我没有用数传控制,控制的话延时很大

楼主:
xtend数传,波特率57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目测米人,试试图传原装小天线,你这样布局没有任何问题,我图传 GPS 数传放一起都没事.你h用XTEND有没 ...

我飞机上用的就是罗美原装小天线,下次用三叶草天线试试,h控模式太麻烦,今天开始装apm飞机配个v尾混控

网友:
楼主米人。还是用几米那个数传和柏通1.2得了。多标准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机上用的就是罗美原装小天线,下次用三叶草天线试试,h控模式太麻烦,今天开始装apm飞机配个v尾混控
...

H飞控,支持V尾啊,很简单的设置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 平板是铝片  铝片是最渣渣的  要铜振子效果才好~~~
罗美的小天线都是紫铜的

其实各个图传都差不了多少 在天线上面下功夫才是正道~

就算用一百多一点的2.4G1W模块 配合适合的天线照样可以到15+KM

天线增益高3DB 相当于功率增加一倍

网友C:
敬请解答这个飞机沙漠鹰的飞行性能如何?
俯仰安定性飞行中到底如何?
解答,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敬请解答这个飞机沙漠鹰的飞行性能如何?
俯仰安定性飞行中到底如何?
解答,谢谢先。

飞机很好飞 手抛起飞 油门70% 飞起来平飞电流大概5-6a左右  上次飞高到1500米 还想飞高的结果没电回家了  飞机自己慢悠悠的漂到6公里以外的鱼塘边上 运气不错没有掉水里 幸亏xtend给力 能链接飞机掉哪里 找到的时候电压只有6v了 后来在狗的视频里面看到 就是飞机没电了 还是飞的很稳定 还穿过河  穿过高压线,哈哈哈 我捡到一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 平板是铝片  铝片是最渣渣的  要铜振子效果才好~~~
罗美的小天线都是紫铜的

看来还得换好的平板啊 给推荐一款啊 谢谢

网友:
内容!好帖我总是会顶的!

网友:
H飞控设置简单的

网友D:
你这是1300那个数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敬请解答这个飞机沙漠鹰的飞行性能如何?
俯仰安定性飞行中到底如何?
解答,谢谢先。

这个是没电它自己在漂的视频 要是人为控制就更好控制了,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回家模式 估计是没有调好 有点蛇型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1300那个数传吧??

什么1300数传?没懂 xtend数传1w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1300数传?没懂 xtend数传1w的那种

哈哈 13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1300大洋。。。。

哦  我买的3000元多啊 有1300元的吗?有人说1300还是和我的不一样啊 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考。。。。。人品。这都没落水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飞机上用的就是罗美原装小天线,下次用三叶草天线试试,h控模式太麻烦,今天开始装apm飞机配个v尾混控
...

H新版就3个模式还复杂?!H都玩不好别说AP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不止啊,你平板加跟踪怎么也不止这些啊,你可以看看我们家的1w的,有人在广州都飞了15km.

你家什么1w的啊?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新版就3个模式还复杂?!H都玩不好别说APM了..

h控就设置3个模式是简单,但是我用的是apm追踪,得连接电脑地面站才能用追踪的,所以就3个模式怎么玩?请教一下,不过apm我基本玩的还可以的,直升机,多旋翼,固定翼,

楼主:
这个是apm直升机 不比什么贵的飞控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控就设置3个模式是简单,但是我用的是apm追踪,得连接电脑地面站才能用追踪的,所以就3个模式怎么玩?请 ...

H老板也是有5个模式的...APM我也入了飞多旋翼。很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5.8G 1w的图传。平板加跟 踪飞了17km很稳的。

那么厉害?加我qq32533448

网友:
我也买APM就是怕搞不懂

网友F:
你的问题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以为自己数传10多公里没问题,图传才5、6公里就不行了,就随随便便的认为自己数传牛B、图传是渣,于是开始尝试更换各种图传设备企图追上数传的脚步。其实很有可能制约你图传距离的因素就是你的数传,很多人使用XBEE的原因并不是买不起XTEND,而是XTEND的功率压制太强大。我估计如果一台载机上同时装着一台10W的数传和一台10W的图传,不出3公里就会有其中一个被搅的失去作用。如果身边模友多的话建议尝试使用其他人的小功率数传感觉一下,如果身边没有其他数传可用的话要不要买一个XBEE还要楼主自己斟酌了,我也不敢肯定到底是不是功率压制的原因,毕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太多、而且很有可能是几种原因共同造成的,所以我回复的开头用了“可能”一词。还希望楼主将最终的测试结果发出来以供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可能也是现在很多人存在的误区,以为自己数传10多公里没问题,图传才5、6公里就不行了,就随随便便 ...

太感谢 兄弟的建议 你说的很有道理 说实话 3dr xbee 我都买了 下次试试 用xbee试试 或者不用数传 难怪我的买什么图传都距离很近了 可能就是因为xtend那该死数传害人啊 呵呵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头像,效果不错的。

我加你了 就是找不到的qq叫什么名字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不同频道呢~ 频道不同距离也不同
还要看电磁环境 就像 如果你们那里有雷达站的话1.2肯定远不了~
如果有wifi覆盖的话2.4频道选的不对也远不了~
还有~433的发射会干扰1.2的接收机 最少拉开3米才差不多~
还要飞机上大功率的发射不要放在一起 例如数传和图传~肯定会有相互的压制 电磁干扰等等~

我胖子的第二个起落就给我的2.4图传啦距离了 发射接收全为全向小天线 4公里图像稳定无花屏~
明天后天用平板拉个10+km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试不同频道呢~ 频道不同距离也不同
还要看电磁环境 就像 如果你们那里有雷达站的话1.2肯定 ...

牛啊 我罗美1.2g图传频段在放在4上面的 反正1不行 就不远  胖子 我数传在放在机尾  图传放在机头的 距离应该很远 了

网友(2013-09-1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pm直升机 不比什么贵的飞控差啊

apm直升机飞的有点抖其他不错

楼主:
是啊 是第一次试飞 估计的p太高了 现在不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pm直升机 不比什么贵的飞控差啊

刷的最新版吧? 屁股抖成那个样了~~~

网友:
机上数传用什么天线呀?吸盘天线?

楼主:
就是普通小天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 兄弟的建议 你说的很有道理 说实话 3dr xbee 我都买了 下次试试 用xbee试试 或者不用数传 难怪我的 ...

XTend 模块采用FHSS(调频扩频)技术,以避免干扰,发射功率软件可调(1mW-1W)。

楼主:
图传兄弟我找到你的店了,有机会买啊,呵呵

网友:
真是有米的人啊~

楼主:
呵呵 都是了玩 真不是米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apm直升机 不比什么贵的飞控差啊

30楼的 视频 已经比较好了 轻微点头——

PID 的 D 参数减小 35% ,P 参数减小 20% 再试试。。

能否 把 Param 参数文件 发上来 ??

楼主:
这是我的亚拓600直升机的配置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亚拓600直升机的配置文件

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那个时候还是第一次飞了 一直放那3-4个月了 都没有时间去飞第二次

网友:
又是死胖子!看着不错!天行者还没搞好那,下一步吧!

楼主:
哈哈 只要喜欢飞什么都可以 不过胖子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