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 不对 大家都来看看 啊 纠结了2天

楼主(2013-08-09):
我的MWC 飞控 DEVO7 控 我连接飞控板 都连接好 打开GUI 看到软件上面方向 福翼都对 但是 就是飞起来 打所有的 都牛头不对马嘴 的

网友A:
你所谓的都对,指的是什么?
在未解锁前,先试知遥杆,如果在GUI上都对,不挂桨,解锁,是否能解开,一般有指示灯,也可小推油门看看,如果可以解锁,应该没问题,先加锁,用遥控器对飞行器进行校准,左手油为例,左手左上,右手下,然后,左手左下,右手下,然后解锁,推油看GUI图像里变化,动方向看变化是否合理,这时如果都正确,可以拔电,上桨,用手抓牢了,小油门试飞,注意安全,看飞行器力度比较平稳,找个大的室外草坪,推油试飞

网友A:
再就是起飞前,只开自稳,别的什么定向,定点,无头的,先都关掉,我凡是四旋翼给油抽风,全是因为连接不对,只要连接正确,既使不较,也不会有大的偏差!手拿,推油一定要注意,抓牢,小给,昨天我电调连飞控接差一个杜邦线,给了很小的油,是抓的飞机,飞机向侧 面歪,但飞控通过计算,发现歪了,就会自动调整,结果越调越大,这个过程很短,飞行器一下脱手翻到地板上,虽然只是划了一下,但发现小给油也要绷住弦儿,它会越校正越大,一定要注意

楼主:
我在GUI里看到是推俯仰 就是俯仰 都对着的 就是起飞的时候 就不对了 想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