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新手】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8-09):
新入油机,弄了个20cc汽油机,jc23fdj,,装机好累,,废话不说,现在cdi不知道怎么接,有一根黑线接发动机的磁开关这个我知道,还有两根带舵机母头的线接在哪呢?还有cdi没有平衡充头,怎么充电啊

网友A:
两根线,一根是电源,就是只有两根线的那个,另外一个是接转数表的,可以空差不接。CDI需要外接电源,按你的CDI上标注的电压选用行当的电源就行,我是用2S铁锂直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一根是电源,就是只有两根线的那个,另外一个是接转数表的,可以空差不接。CDI需要外接电源,按你的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