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911

楼主(2013-08-09):
我一直飞固定翼,今天看了一下伟力的911,感觉还行,我想请问各位一般都在淘宝哪个店铺购买的啊。准备今天入手,在线等。。。。

网友A:
(1) 上X宝搜 V911,找最近最便宜的,再看清楚信誉、评语。
(2) 配件方面:可多买三块电、5支球头扣备用便够。
(3) 注意:炸机急全收油、飞机电机每次飞完要先等冷却后才可换电再飞、
电池开始乏力即要停,等冷却后才可再充电。
陈伯

网友B:
V911-1那个控手感好很多,我的配200mAh只能飞约六分钟左右,冷却再充一个循环要个多小时,电池一个只是十块选多幾个

网友C:
选v911—1吧,那个控不错,飞机还好看

网友(2013-09-16):
F47 好,我玩了一年,就换过电池~连控还超级省电,头罩脚架桨都没换过,911飞过一年,头罩,脚架,陀螺仪都炸坏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