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3DR Radio数传故障

楼主(2013-08-09):
大家好,第一次玩无人机,使用的是3DR Radio数传电台,但是遇到了麻烦,USB端的模块上电之后一直在报:radio_initialise filed 错误(如下图),找到卖家换了一个,还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是我没有弄对,还是模块本身有什么问题,希望得到指教,不胜感谢!

网友A:
这个我做过,但是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做过,但是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经与网友讨论分析,应该是USB端的固件有问题,BootLoader与3DR固件不匹配,需要用编程器刷入3DR对应的BootLoader,一般刷写过程由商家完成。

网友A:
我的是自己做的。程序也是自己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自己做的。程序也是自己刷的。

这样啊,我没有编程器,没办法

网友B(2015-03-0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焦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焦急求解~~~~~

BootLoader问题,换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