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5 飞控接线 看对不对

楼主(2013-08-09):
求大师给我看看对不对

楼主:
就没人吗  谁来看看

楼主:
一个人没有  调了 几天了 还是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人没有  调了 几天了 还是不对

可以睇下這裡吧.....

网友:
  1辅翼  2升降  3 油门    4 方向

网友:
一般情况下按上面大师说的接就是了!

最后就是看你说明按对应功能端接上就是了!

楼主:
各位不对 我按那种方法接了 但是 我打方向 是副翼   打副翼是方向
绝对没接错线   是不是飞控板问题

网友:
慢慢试吧 实践出真知

网友B:
给你看个图吧  一般人偶不告诉他

网友:
你接的线是错的

网友:
象你这样接接收机上没电了

网友(2014-05-02):
引用 网友A:
可以睇下這裡吧.....

你好,求助一下!我想看一下这张图片完整的部分,能否把这张图片传给我?

网友:
MWC!!! 是入門吗?比较難set的板子...努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个图吧  一般人偶不告诉他

这个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