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挂了,怎么办

楼主(2013-08-09):
把6S电池冲成4.26 4.17 4.16 4.27 4.15 4.17 怎么办

网友A:
哎。。好难过,帮你修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好难过,帮你修修吧。

好像是测压那部分出了问题,是吧

网友:
是不是用充电档(CHARGE)在充电,没有用平衡档(BALANCE)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测压那部分出了问题,是吧

楼下的提醒有也道理啊,你是不是没插平衡端子啊?如果插了,得重新校准。。

网友:
B6 早点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的提醒有也道理啊,你是不是没插平衡端子啊?如果插了,得重新校准。。

插了,怎么校准

网友:
先刷固件,我可以提供USP-ISP的软件给你。然后,保证基准很准的情况下,找泡泡的贴子,你按那个步骤一步一步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了,怎么校准

B6修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修好了吗?

不修了

网友:
借帖问下,新手想选的中档的充电器不知道选 哪 个好~~~~~A6还是新出的A9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修了

B6不修了,送给我吧,我有了板没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6不修了,送给我吧,我有了板没外壳

哈哈

网友(2013-09-17):
B6 直接丢了。

网友:
充电模式错了吧!!!!!!!!!你放电 在充下试试!!!!!!用BALANCE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