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说说木工铣刀和金工铣刀的区别。

楼主(2013-08-09):
我试过用直径6mm的4刃钨钢螺旋铣刀切过木头,15000转,切的效果不错,光滑,尺寸精准,就是声音大。搜索了一下,大概意思是金工铣刀角度什么的,排屑不够好。但是呢钨钢铣刀好耐用呀,切木头几乎看不出磨损。
3.175的双刃螺旋铣刀我用的多,就是觉得磨损的好快,4块钱一把倒是不贵,就是觉得浪费。要是有木工用的钨钢材质的就好了。

网友:
木工的工具很多就是钨钢的啊。特别是铣刀锯片一类的。

网友:
金工的刀讲究排销的,木工的不懂

网友A:
钨钢螺旋铣刀当然厉害。很贵吧? 我只有PCB用的才是这种材料。

我试过用一个2MM的小日本的钨钻在木头上打孔,孔的边上没一点点毛剌,但用国内的一般的钻头和金工用的普通铣刀试就不行。

其实是小日本的哪种刀刃是有前后角的,加上刃磨的极锋利,哪钻木料真的是好

我也有些木工用的铣刀,哪种刀的刃是一面是平面,一面是斜面罢了,效果大打折扣。估计一般工厂根本没小日本哪些技术,无法生产科学的铣刀。

好象我这里的小厂都可以生产这种铣刀,不就是一片HHS切削一下再对中固定刀柄上嘛

注:我没看到过高档的国产木工铣刀,但我只看某宝上的商品图片,感觉国内好一些的铣刀也是这样的,估计只是材料用的好些,磨的光滑罢了吧。

网友:
15000RPM那个是电磨还是CNC加工中心定是目前市面上最轻小的铣床PROXXON MF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钨钢螺旋铣刀当然厉害。很贵吧? 我只有PCB用的才是这种材料。

我试过用一个2MM的小日本的钨钻在木头上 ...

我手里的钨钢铣刀只有45一支的HYC镀层4R立铣刀······目前唯一用途就是套在小电磨上打上30000RPM+,主要抹平电焊焊缝······

网友:
另外,钨钢2R燕尾刀可以在20000RPM以上当钻头钻钢板用。不过必须使用满足转速的钻床。

网友:
别小看木工铣刀,技术含量并不低。
手头有一些钨钢的木工螺旋铣刀,刃角、螺旋角与金属铣刀有所不同,螺旋有左旋、右旋的,左旋刀能使面层没毛刺,还有一种是左右旋的,则底面层都能消除毛刺。

网友:
木工用钨钢的没用过。哪肯定不错,我主要是说市面上一些普通的铣刀它的刃设计的不合理,只是普通的一个切削面就成了铣刀,在高 速下确实对木头是可以用了,但如果做成小日本PCB钻头哪样刃应是效果好N倍啊。

象LZ说的应是事后再对面平去毛剌,但很多不是平面就无法再加工了吧。 不知道有没我想的哪样的木工铣刀,或是高档的上百元的才可能有啊。呵呵

但不要说木工用,我手上我铣刀也是如西南等品牌的,其实品质也差不多,感觉哪个刃面也没磨过。

网友:
我手里木工铣刀都是直刃镶合金的,没见过螺旋刃的木工铣刀。

楼主:
我买东西比较喜欢牌子货。大家推荐下铣刀的世界名牌呗。
比如我刚买木工小带锯的时候,买过几条淘宝那些没牌子的小作坊的带锯条,号称都是哪里哪里产的。结果不耐用,要么断,要么很快就磨损了。后来搜索到美国施泰力带锯条是大牌子,买了2根,那个好用,耐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