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高手700E DFC可以用这个么

楼主(2013-08-09):
想问问高手700E DFC可以用这个么,用这个可以么,拉力一大了会不会断了~~

网友A:
这个看你飞了  飞悬停航线啥的用塑料的关系不大
不过建议用金属  塑料的飞猛点会打滑  我之前600上用塑料的飞滑过两次
  700的建议用金属  不要因小失大 虽然炸鸡会扫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你飞了  飞悬停航线啥的用塑料的关系不大
不过建议用金属  塑料的飞猛点会打滑  我之前600上用塑料的 ...

我是想,如果炸下来不容易坏舵机 呵呵 我也不飞3D

网友:
原厂附带就是金属的,没有必要换塑料的,何况大飞机不会频繁摔机,而且就算摔机,也是连杆飞掉舵机一般坏的概率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如果炸下来不容易坏舵机 呵呵 我也不飞3D

航线的话用飞机里带的六角舵机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的话用飞机里带的六角舵机臂就好了

飞机里带的六角舵机臂,好象有点短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里带的六角舵机臂,好象有点短了啊~~

悬停无所谓的····中立点调平  螺距  循环调好了一样飞

网友B:
DFC真的伤不起啊.....一炸必扫舵机齿......一般都是三个一起扫...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C真的伤不起啊.....一炸必扫舵机齿......一般都是三个一起扫...

看過有人炸700E DFC大小炸十多次,舵機無損!你能相信嗎?
今天又炸了兩台700E DFC, 原因韓國的某一高壓BEC同時故障
舵機仍健在,你能相信嗎?
這是RP問題?

网友:
炸鸡要看怎么炸的,猛撞地球,啥舵机都会坏~
上次刀哥炸700E DFC,就一个舵机扫齿,换了套齿轮继续艹~~~

网友:
但是DFC是公认的舵机杀手......

网友:
700炸鸡不太爱扫齿,450那种舵机爱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