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最大最小不一致,是舵机中立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请老手解决

楼主(2013-08-09):
遥控:T8FG  飞机:500EVO

我遥控中立点调试后发现 遥控中间那条线 跟遥控里面的不一致 当我遥控归0时 是在遥控线的中间的下面一格

但是我调机调舵机中立点 是按照遥控外面那条中线   好 不管 就按照遥控外面那条中线舵机水平 然后十字盘水平 在调旋翼螺距时 问题出来了 上13.1 下12.4  另一个上12.1 下11.4 我乱打一下副翼升降 这度数上11、4 下11.4 又对了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电子螺距尺有问题呢 还是舵机中立点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

明天周末了 请老手指点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我好依依排查 明天首飞 嘻嘻

网友A:
直接打开舵机监视器看是不是归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舵机监视器看是不是归0了。

哪里有舵机监视器

网友:
玩了那么多 没几个是完全中立的

网友:
拿到维修点检测一下!

网友B:
其实正螺距比负螺距稍大一点是对的,没必要苛求完全一样,倒飞的桨效要比正飞来的高

网友:
多潜水\多学习\包括语言

网友:
刚起床就来学习了,顶你!

网友:
没必要纠结!差不多就可以的!

网友:
T8功能菜单第一项就是舵机监视器,你说明书没看过吗?

网友:
只会正飞,用不上付螺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正螺距比负螺距稍大一点是对的,没必要苛求完全一样,倒飞的桨效要比正飞来的高

为何  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何  不明白

倒飞的时候向下气流无阻挡    正飞的时候有机身阻挡反弹部分气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飞的时候向下气流无阻挡    正飞的时候有机身阻挡反弹部分气流

明白 了

网友:
servo项就是舵机状态显示

网友:
我过来看看,学习学习的

网友:
大桨夹拉杆长度的问题,正螺距大了说明过长;反之亦反。

网友:
楼主第一句话完全看不懂在说啥,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你的问题应该是三个十字盘链接臂长了,控归零,螺距没归零,从机械部分开始重调十字盘水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