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块上的轴套如何取下?

楼主(2013-08-09):
这个滑块设计上有侧很薄,轴套外的铝块可能受力而裂开了,现在感觉光轴在里面有空隙,如何处理为好???

这个是德国货,star的品牌的东东,丝杆在套里用手摇感觉有些松动,好象还应是轴承的问题,不是轴套和铝块之间的问题,虽然铝块有裂了。

网友:
有工具的压出,没工具的敲出.

楼主:
从另一头捅出来了!  担心的事真的发生了,这种是成品的东东,哪个铝壳本身就相当是轴承外壳!! 内部的轴承是没外壳的,塑料的,而且是软的(5个钢珠架嵌在塑料套里)

大家看一下铝壳裂开的位置是很单薄的,不懂为何这么设计,这居然还是德国货啊

楼主:
大家买的一般都是自身有外壳的轴承吧。现在铝裂了用什么能焊回去呢?? 左边的是小滑块,几CM行程,能DIY什么呢。  右边的是12的直线导轨,质量不错。德国的。

网友:
报废。。。。。德国也不可能不坏。。。

楼主:
已经大致固定上了,哪个凹槽用木头敲入,再侧面用小镙丝固定,装上稍紧了些。先用用了

上小镙丝时拧断了二个,用电动的最小档结果断了。唉。这铝壳外边有些地方太薄了。

网友:
用拉马可以取下。

楼主:
唉。看一下我的哪个丝杆的位置口径是20MM的,找不到相应的丝杆螺母啊。另一个就算有,好象一般的都有个法兰,我这个丝杆哪个孔和光杆太近了,怕装不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