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横滚水平圆周、立面圆周的操作手法、及实践!

楼主(2013-08-09):
    本人愚钝,自入魔以来也曾飞过几架飞机,包括飘飘机、滑翔机、KT板3D、EPP板3D机等机型。但是特技操作始终不得其法、不谙其道。又加上自己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没有魔友带,所以恳求各位大侠不吝指导!谢谢!(本人美国手)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动作我也练啦好久 其实  没啥要领 就是练    大概说下吧     先练  4面飞 就是 正飞侧飞  倒飞   肚皮对自己侧飞      4面飞不是说练到会飞就可以 的  是练到能精确控制飞 也就是说  侧飞的时候 你  能保持  状态 走直线 也转弯呀 等  。。
等你 4面飞熟练以后  你就把  滚转加进去     看两个 状态   比如 你 倒飞 45度角 推杆   也可以在正飞  45度角  拉杆   因人而异的     再配合 你平时练的 就能画圆圈啦
要飞好 有一段 痛苦的  枯燥练习过程     时间还挺长  你开始可能 根本感觉不到进步(很多人这时候 会 放弃 )  等你 慢慢有点条件反射的时候  那时候 你就进步好快啦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 这个动作我也练啦好久 其实  没啥要领 就是练    大概说下吧     先练  4面飞 就是 正飞侧飞  倒飞  ...

    谢谢指点。说实话入魔以来都是一个人的飞行,一架飘飘没玩坏,就基本掌握起飞、降落及简单的航线航行。其间全凭论坛潜水加上自己的一点点悟性。当练到3D特技飞行,就比较困难了。还望朋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哈哈,现在在飞什么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现在在飞什么机型?

9mm厚EPP   sbach342   800翼展平板3D机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9mm厚EPP   sbach342   800翼展平板3D机   望赐教!

自己做的机吗,上个图看看

楼主:
淘宝,某店9mm通体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说实话入魔以来都是一个人的飞行,一架飘飘没玩坏,就基本掌握起飞、降落及简单的航线航行 ...

还有  你吊机 练啦没有     一般  能练到 扭力滚 没啥问题啦 在攻克 眼睛蛇横滚
一般情况下  你 勤于练习 一般  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飞着两个动作啦     但是要飞好 还要蛮久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吊机 练啦没有     一般  能练到 扭力滚 没啥问题啦 在攻克 眼睛蛇横滚
一般情况下  你 勤于 ...

谢谢指点。我一个人练的,也没有什么3D练习大纲,胡乱练的。吊机只能正面吊1~3分钟、也不很稳;倒飞弄不好就炸机,側飞只能飞一段直线;可能这都是横滚圆周的过渡动作吧。都木有练好,所以,不会横滚圆周也很自然了。希望继续得到更多的指导。

网友C:
先练好正飞倒飞的 8字航线 飞到随心所欲 定高 定圆再练习 3D。多练模拟器  把 凤凰模拟器上面所有3D机练到 都可以轻松吊机的水平  吊得很稳的样子 然后练双面侧飞8字航线 再然后练习横滚直线  再练习横滚8字  够得练  还早哦  蛇滚 难度更高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步子迈大了容易扯到蛋。上面所说的航线 都需要精准度 飞出来简单 飞准很难。慢慢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练好正飞倒飞的 8字航线 飞到随心所欲 定高 定圆再练习 3D。多练模拟器  把 凤凰模拟器上面所有3D机练到  ...

   谢谢指点。我也曾经看了不少相关的帖子,了解到练3D需要先练习前边的基础动作。就像你所说的正飞8字、倒飞8字;正侧飞圆周、背侧飞圆周等(是不是我所理解的所谓4位横滚的四个动作),当这些过渡动作都练得很熟的时候(对了,还有四面吊机),就可以尝试着练横滚圆周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何在这个四个位置的转换中正确打舵和掌握时机呢
     【即:横滚时几个姿态的转换中1.具体如何打舵;2.如何掌握打舵时机;3.双手之间怎样的配合才能实现飞机边滚转边转弯。(可以以美国手为例批讲
      还有横滚立面圆周... ...

网友:
你现在还没到考虑这些动作的时候  等你可以练习这些动作 都不需要给你说 你自己都知道了。水到渠成。  安心练基本功吧  就按我刚才说的那样练就好

网友:
就算知道如何打舵根本没用 实际飞行中 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不是属于本能反应控制的 死记硬背出来的3D  飞不长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能指点我一下吗?!

扭力吊始终不能保持jj的垂直度。

网友D:
左手画V,右手画上下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手画V,右手画上下
哈哈哈

说得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