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R33S降压模块能否用改富斯9 DSM2高频头供电

楼主(2013-08-09):
如题,最近在富斯9 DSM2高频头,自己收了个DX4E模块,该模块的电压3.3V,所以自己在淘宝上了找3R33S降压模块,这种降压模块能提供3.3V 3A,不知道降压后的3A电流会不会对信号有影响?该降压模块作为供电是否合适?

网友A:
可以,记得加电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记得加电容就好了

为什么要加电容,怎么加

网友:
并联到输出电压上,作用是滤波,电容正极接输出正,负极接输出负,能用不能还得看芯片参数和你高频头所需要的电压电流以及纹波干扰参数.
加个10UF就差不多了。耐压1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