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n,请问一下,super x啥时候可以支持sbus?650+飞越云台

楼主(2013-08-09):
装好机了,一切都很爽,该死的电池还没到,只能捣腾云台了。手上是14sg的控。发现一个小小的遗憾。当使用飞越云台的时候是要求接到接收机1,2通道和5通道控制云台的。所以问题出现了,super x不能支持sbus的话,是没办法用单控来控制云台和飞机的。DJI的飞控都支持sbus,问题就很好解决,14sg为例子。调到model 4也就是1-8普通通道,9-14sbus通道。飞控用sbus连接,然后云台接到接收机1,2,5通道。自己在遥控器上面改通道映射就好了。abin,super x很帅气,650pro很完美。能不能在把飞控升级一下,支持sbus。一来可以减少飞控的连线看起来干净整洁,二来用T8FG或者14sg的控都能单控使用飞控和无数云台了。期待不久之后的固件升级。

楼主:
另外,是不是还有高人,使用14sg单控来控制super x加无刷云台的??求高人解题啊,dji飞控除外。

网友A:
飞越啥云台要接3个通道?3轴用650pro?
如果是飞狗,直接俯仰接到遥控器随便一个空置旋钮通道就得了,跟sx有啥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需要等待,等待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啥云台要接3个通道?3轴用650pro?
如果是飞狗,直接俯仰接到遥控器随便一个空置旋钮通道就得了,跟sx ...

no,no.飞越云台是有3组控制开关的,俯仰,横滚,模式开关。你要是想使用A,B模式还是要接到第五通道去的。除非你放弃模式开关只控制俯仰。14sg是可以单控单接受来控制飞控和云台的。只是云台模式设置比较麻烦。

楼主:
以某疆悟x为例子,把14sg调到模式4,接受机变成1-6对应9-14通道,外加sbus通道。飞控用sbus链接,然后飞越云台接,1,2,5,6通道。就能单控单接受,控制云台与飞控了。此时云台模式可以全开,外加3组功能。飞控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完全可以加一个国产接收串连7008就可以增加至14个通道提供给云台工作 我就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加一个国产接收串连7008就可以增加至14个通道提供给云台工作 我就是这样用的

用14sg的不需要另加接受机的。他有2个sbus功能。只要飞控能支持sbus的话。可以省下一个接收机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