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我的NAZA只能用1.8的固件?

楼主(2013-08-09):
此前DJI推出V2固件,并且说如何如何好,好东西当然不容错过,马上升级... 随后,我也加入骂声一片的人潮中!
后来把NAZA恢复到1.8,就好飞...一直爽飞到昨天。 昨晚看到有新固件,不是臭名远扬的3.1,也不是3.12,是更新一版的3.14。
心想,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 随后马上升级,然后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校准摇杆,GPS位置.........高级校准... ....。
升级完...现在好了,黄灯一直在闪,一直在预热,一直在等...一个小时了,还在预热

楼主:
好吧,NAZA,我承认我偷懒没有做指南针校准,做吧... ...
狂掰10下,黄灯常亮,拿着四旋翼旋转,绿灯常亮,头朝下继续转,红灯闪?  再来一次,绿灯常亮...还是红灯闪?
把GPS支架支起来,再来一次,绿灯常亮,红灯还是闪...  把GPS用筷子夹着离着所有设备远远的,再来一次,还是绿灯亮,红灯继续闪...

楼主:
究竟神马问题? 请DJI来帮忙弄弄吧。

网友A:
楼主确定你的确是在GPS模式?

楼主:
想3.14回去1.8... 居然回不去了

网友B:
一直4闪黄灯是因为高机校准没用通过,重新高级校准imu看看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4闪黄灯是因为高机校准没用通过,重新高级校准imu看看能解决不

升级3.14后,一些列后续动作中就包括高级校准IMU了。

网友:
试试最新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3.14后,一些列后续动作中就包括高级校准IMU了。

重新再校准,没通过高机校准是闪4黄并且不能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再校准,没通过高机校准是闪4黄并且不能解锁的

早就通过高级校准了,呵呵。

楼主:
等了一个半小时,终于预热完成 可以姿态模式飞了,但是接不了GPS。
一插上GPS就红黄狂闪,查说明书,说是GPS误差太大。

校准GPS吧... 狂掰...黄灯亮,转,绿灯亮,再转,红灯闪... 再来,还是红灯闪...再来...还是...

网友:
昨晚你看到最新固件,应该是3.16,3.14已经是旧版本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607
这是昨天假老师发布的公告(发表于 2013-8-8 11:46:03 )
注意:

l   本次固件升级,所有配置参数将重置,因此升级后请务必重新设定所有调参软件参数。并重新校准遥控器和指南针(否则指示灯会“红黄”警告)。

网友:
3.14黄灯最难过的关就是高级校准,LZ试试把JJ放冰箱里,去看电视,明早一大早起来做高级校准,保证一次过关,用不着等那么长时间的黄灯了(说笑的)。
把JJ放一边,早点睡觉,你这几天也够忙的了,明天早上起个大早,第一件事就是做高级校准,完成之后再看看黄灯是否还要等那么长时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556
5分05秒开始看,同样是3.14版固件,没你说的那么可怕,要等N分钟,很快就自检通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NAZA,我承认我偷懒没有做指南针校准,做吧... ...
狂掰10下,黄灯常亮,拿着四旋翼旋转,绿灯常亮, ...

你的红灯是闪几下还是 一直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红灯是闪几下还是 一直闪不停?

闪个不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个不停

兄弟我是LITE不知道会不会和你的GPS通用,我的是水平 绿色垂直红色 2下就进入,如果是开关在GPS下面就红灯2下完就GPS状态了绿灯加红灯,在家,在外就慢慢最好剩下一颗绿灯GPS正常,我就担心这个垂直 校准之后为什么是2下红灯呢?为什么不是绿灯

网友D:
1:高级校准需要主控断电5分钟(最好更长)以上,待传感器“冷却”才可以进行高级校准。
2:校准指南针需要GPS模块安装朝向正确,并且随主控一起做水平/竖直旋转运动。
3:黄灯闪4下是飞控预热过程,正是因为高校准方式不对导致预热时间很长。
4:如果指南针校准持续失败(红灯连闪),可能是指南针模块被意外磁化导致损坏,建议返厂检修。

楼主(2013-09-08):
引用 网友D:
1:高级校准需要主控断电5分钟(最好更长)以上,待传感器“冷却”才可以进行高级校准。
2:校准指南针需要 ...

我8月13日已经返厂,啥时候能修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NAZA,我承认我偷懒没有做指南针校准,做吧... ...
狂掰10下,黄灯常亮,拿着四旋翼旋转,绿灯常亮, ...

2.2固件不错

网友:
黄灯一直闪?是不是在失控模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NAZA,我承认我偷懒没有做指南针校准,做吧... ...
狂掰10下,黄灯常亮,拿着四旋翼旋转,绿灯常亮, ...

上帝 怎么不看说明。。。

网友:
這個問題?就跟我以前發生的一模一樣,記得當初升級到V3.12時就是沒有斷電10分鐘,在試飛的時後接上電就一直閃黃燈在預熱一分鐘過去了~二分鐘~三分鐘 最後等了15分鐘卻還在預熱放棄了,上網一問DJI技術支持,才恍然大悟原來要斷電10分鐘終於解決了此問題?我想因該就是為了避免此狀況發生,軟件才會修改成系統過熱請斷電5分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你的确是在GPS模式?

同问

网友:
這些動作 我都在外面對著天空 GPS模式下 做的
樓主 你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