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飞行器的载重

楼主(2013-08-09):
想找台多旋翼飞行器净载重在5KG左右的,和飞行距离2.5公里的,请问有没有这种机呢,因我上在高山上工作的,想买台每天用作运输用,价格不要太高的。我本来想自己做一台的,但有些问题还没搞明白。所以想先买台用着先,有的话请各位推荐下,谢谢

网友A:
只能说没有成品,楼主自己组装一个吧,但是载重这么大的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没有成品,楼主自己组装一个吧,但是载重这么大的也不便宜。

价格5000以内的都可以接受,包括航模摄影哪些东西

网友B:
5000能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价格5000以内的都可以接受,包括航模摄影哪些东西

包括摄影的话,应该不够的,,,一个狗3,2000元,一个云台就800,一个兔子飞控650,一套遥控1000(还是天地飞的那种),这里就四千多了,,机子动力什么的还没算,还有图传和地面站也没算,,而且你要载重5公斤,,机子肯定不小,,,而且你应该是新手,成品空机就要1000以上的了,动力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因为载重这么高,又要2.5公里,是否返回还不知道,,,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括摄影的话,应该不够的,,,一个狗3,2000元,一个云台就800,一个兔子飞控650,一套遥控1000(还是天 ...

看来只能自己用垃圾做一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自己用垃圾做一台了,

那也不是这么说,,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如果你身边有高手带你,,那到可以直接选择好点的,,你可以去选择一个外贸的盘式电机,或者朗宇的V2216,好盈20A,,天八的外置高频头,买一个山寨的塑料机架,,玉兔二,,先玩起来,,,我给你配的这些东西,以后也可以从4旋翼,变成6旋翼,8旋翼,,电池可以直接选择4000-5000毫安的电池,,充电器最好选择A6,可以的话再加上一个保姆

网友D:
这要求。没有上万元都搞不定的。净载重5kg。那起飞重量基本得在8kg以上了。又做运输2.5km。来回返航就要5km以上。续航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是这么说,,你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如果你身边有高手带你,,那到可以直接选择好点的,,你可以去 ...

舵螺仪哪方面我还不懂,哎要自己做真的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求。没有上万元都搞不定的。净载重5kg。那起飞重量基本得在8kg以上了。又做运输2.5km。来回返航就要5km ...

呵呵,看来我真的很菜

网友E:
这个要求很高啊,5000不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螺仪哪方面我还不懂,哎要自己做真的很难。

其实我已经给你配好配置了,,你可以按照我的配置去配一个,,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已经给你配好配置了,,你可以按照我的配置去配一个,,不难,,,

先谢你了,我想我要做的话就不是这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求很高啊,5000不可能

嗯,想想也是,到时我要DIY时也请你帮帮忙了

网友:
另类的提案....下面挂载一台发电机发电供电给多旋翼,都已经要挂载5KG在高空飞了没差这重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0能够吗?

零头都不够!

网友:
预算不够

网友A:
估计了下,大概13000

网友F:
机架等可以DIY,但电子设备(遥控器、飞控、电机、电调、图传、地面站、摄像、充电器、电池等)就不好DIY了。机架在电子设备面前是较小的一部分,DIY机架对总投资来说省得也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估计了下,大概13000

别忘了还有2.5公里航程呢,如果挂摄像头FPV飞行的话13000勉强够用!
否则就得上地面站,价钱翻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括摄影的话,应该不够的,,,一个狗3,2000元,一个云台就800,一个兔子飞控650,一套遥控1000(还是天 ...

要乘以10才能靠谱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别忘了还有2.5公里航程呢,如果挂摄像头FPV飞行的话13000勉强够用!
否则就得上地面站,价钱翻倍了!

...

5m/s的速度只需要9分钟左右飞行时间...
你算过了没?!

网友:
5000元?美金就差不多!

网友H:
楼主的目标使用环境要是允许起降固定翼的话,估计成本能降下来,不然按你的要求,真是只能5000美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目标使用环境要是允许起降固定翼的话,估计成本能降下来,不然按你的要求,真是只能5000美元了。

固定翼需要多远跑道呢,不太长的话,油动直升机可不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s的速度只需要9分钟左右飞行时间...
你算过了没?!

我想了下2.5公里不知有没有哪么远距离的摇控器,
哎,这个计划还是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等可以DIY,但电子设备(遥控器、飞控、电机、电调、图传、地面站、摄像、充电器、电池等)就不好DIY了 ...

地面站??
是什么,上了哪么久论坛还没发现过这个“地面站”????

网友:
你的要求  一个电池钱就得5000

网友:
玩航模穷3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
是什么,上了哪么久论坛还没发现过这个“地面站”????

在飞行器上装了摄像头(摄像头、相机、摄像机等)和图传,就可以通过图传在地面上看到装在飞行器上摄像头所拍到的实时图像。就好像自己在飞行器上一样。地面站一般由图传(与飞行器上的图传成对使用)、显示器、定向天线或跟踪天线等组成。也可以接到录像设备进行录像。地面站可以实时看到飞行器相对于地面的图像,更好地取景和控制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m/s的速度只需要9分钟左右飞行时间...
你算过了没?!

我说的不是时间,是距离!
5公里对于这么小的飞机来说肯定超视距了
第一种解决方案是:挂摄像机FPV飞行。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遥控距离和图传距离的问题!如果是“高功率图传+遥控器功放”这样的方案,总体1万多块钱差不多可以搞定。
第二种方案就是通过地面站控制飞机进行“航点飞行”那预算肯定会超出很多!

网友:
5000不可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固定翼需要多远跑道呢,不太长的话,油动直升机可不可以呢,

工作环境是高山,估计航模大电池充电是不方便了,所以你应该只有油固和油直可选。油固不了解,你可以去固定翼板块。
油直的话,航模级的我知道 亚托800级的,但不知是否有相应的油机版本,你自己查一下 亚托 800N。或者如果是你工作单位买单的话,直接上yamaha r-max,这个肯定满足一切需求,不过价格估计就得5000英镑往上不知道多多少了。

网友I:
你的要求和预算还是别想多旋翼了,如果有飞行场地,建议考虑一下油动固定翼,山里的话,用72M遥控

网友:
要求太高,预算太低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身边有没有玩模型的模友,有的话最好,没有也可以在网友的指导下先配一套小的四旋翼,熟悉他的结构和性能等,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配置。这样既可以少走弯路,还可以学到东西,而且新手一下就上太好的设备磕磕碰碰的损失也不少

网友J:
把载重降低一半,分两次运。山区遥控信号不好,要是目视能看到目的地的话可行,不然的话估计电台和FPV的钱就要5000。

网友:
还有,平飞比悬停费电,要是上下运货的话,爬升太费电,这个难度又高一个等级了。

网友:
5000美金差不多!

网友K:
5000、、、、、、、、、、、、、表示很无语
欣赏LZ的乐观精神

网友:
5000块的飞机送鸡毛信还行,运货嘛,还是雇挑夫吧,这样更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作环境是高山,估计航模大电池充电是不方便了,所以你应该只有油固和油直可选。油固不了解,你可以去固 ...

我们在山上已经买了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了,总共800W,冲电不是问题,5000英镑-呵呵
电动的怎么样,够力吗,我还要放图像传输哪些东西和功率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5000、、、、、、、、、、、、、表示很无语
欣赏LZ的乐观精神

好吧,我打算自己做好一台5000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载重降低一半,分两次运。山区遥控信号不好,要是目视能看到目的地的话可行,不然的话估计电台和FPV的钱就 ...

在网上找了一些图像传输的东西也就一千来块,实用就行了不用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要求和预算还是别想多旋翼了,如果有飞行场地,建议考虑一下油动固定翼,山里的话,用72M遥控

我想做台油动多旋翼飞行器,正在构思中,

网友:
满足要求至少要大几万,这个载重指标意味着动力什么的都要选好的可靠的,再加上DIY过程中走偏的,浪费的。

网友(2014-02-09):
5000美金可以,

网友:
其实油直最符合楼主要求,长航时,大载重,又可以做航拍。但是这个等级的油直5000只能做个零头,而且大油直不建议新手做,太多油直砍死人的案例

网友:
5008电机的八轴其实应该也差不多了···总起飞重量控制在12kg···载重5kg的话空机加电池控制在7kg长航时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楼主的预算···呵呵了

网友:
5000多个0就够

网友:
起飞重量最少10公斤。两个电池都是接近4公斤

网友L:
别说5000,加个零差不多,能挂5000g东西的起飞重量起码10kg以上

网友:
我怎么觉得是用来运毒的!

网友:
山里风大,很容易炸机的

网友:
5000块。。。估计。多轴普及了之后再等个10来年能行。。。。5000好点的飞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