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几个很小的导轨,是否可以做超微型的CNC呢

楼主(2013-08-09):
12的导轨,总长才5-6CM,行程只有3CM,THK的。不知原来是什么设备上用的,居然行程这么小
差不多要20多元一个买的,贵不贵啊。
如果想一个轴只用一个导轨是否行?一个丝杆配一个导轨。

网友A:
太小了吧,,,施展不开吧,

楼主:
对了,这种导轨肯定只能这么短,它的钢珠是固定在一个塑料板上的,有4列钢珠,如果轨长了必定在大部分位置上钢珠是不能滚动的,而是平移!
还有一种是2列钢珠,但它们是循环利用的,这种轨多长都行。
这么小的丝杆不好找啊,找找几MM的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