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舵机蜂鸣声有点大

楼主(2013-08-09):
楼主入魔也就半个月左右 之前都是玩的小机机 前几天收了架二手450 斜盘是3个ds115 锁尾是ds215 GY520
陀螺仪
的有副翼 拿到手装好后就开始调试了 接着问题就来了 楼主把4个
舵机
接上陀螺仪跟接收后接上
电池
几个舵机就发出很大的蜂鸣声 给我的感觉说的直白点就好像卡死了的感觉 不过拨动各通道摇杆舵机动作还是很正常的,所以来这里发个帖问问各位大神这个舵机的蜂鸣声是什么个情况 附上视频 各位大神看的时候声音可以开的大点 4S视频录音的声音貌似有点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来位大神过来看看撒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A:
先把舵臂拆了试试

网友B:
不让他沉

网友C:
正常,金属齿的嘛,舵机转起来没卡一卡的就行了。

楼主:
也就是说在舵机臂上稍微施加一点力它就吱吱叫是正常的嘛?

网友D:
有点响是正常的,但是你这个明显要响得多!

楼主:
这几个舵机没受外力的情况下转动还是很顺滑的一有外力就变老鼠了 难道是齿轮要加油了?

网友E:
扫齿了吧?带动不了电位器到达指定的位置,电机只能一直转,听应该是电机高速转动的声音

网友E:
把那舵机换了就可以,不然上天极度危险

网友F(2014-08-25):
顶上去我都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