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x求助

楼主(2013-08-09):
飞越的zyx都有什么版本啊,区别大吗?哪个版本最好?新手选zyx、g31还是3gx

网友:
据我知,ZYX有普通的ZYX及ZYX-S(支持多旋翼)。
如果飞电直,普通的ZYX即可。

如果论性价比,ZYX不错。3GX暂时没用过,无法建议。

水平有限,供参考,祝好!

网友:
就用zyx就行,性能一样的

网友A:
新手用,kbar行,zyx比较难调,也没那么稳,过来的人的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kbar行,zyx比较难调,也没那么稳,过来的人的体会

k8有人说出故障,怕热怕冷,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k8有人说出故障,怕热怕冷,不稳定

至少我没有,小姨子实在难调,不稳

网友B:
ZYX和ZYX-S两个版本,S比老款多支持卫星、SBUS、定速、固定翼、多旋翼,别看功能多,实用的没几个
现在3GX都白菜价了,推荐3GX,比ZYX好多了
多加点钱可以上K8,不稳定是人品,大多数都好的,性能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ZYX和ZYX-S两个版本,S比老款多支持卫星、SBUS、定速、固定翼、多旋翼,别看功能多,实用的没几个
现在3GX ...

要是250级的k8是不是放不进去

网友B:
那就3GX,个人觉得3GX比G31好,小姨子不用考虑了,以前力挺的,用过以后真是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3GX,个人觉得3GX比G31好,小姨子不用考虑了,以前力挺的,用过以后真是不好调

想调戏小姨子没那么简单,我调戏了一个星期,都调哭了也没搞上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楼主:
出3gx现在的人很多呀,出k8的倒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