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 求救啊 紧急

楼主(2013-08-09):
本人的XG8 因为插模拟器的孔接触不好 就把控拆开看看 什么都没动就又装回去了 然后 开控 就悲催了 显示屏亮但什么都不显示 关控还亮 大概三四秒就灭了 再开控 没用什么都不显示 以为没电了 插充电器控上面的灯很微弱的小小的亮一下(紫色)然后就不亮的(显示屏无反应)拆开后发现虽然控正面什么不亮但里面的那块板一直在闪 怎么回事啊!!! 很心疼啊!!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啊!!

楼主:
现在连灯也不亮了 哭啊……

网友A:
估计是您手上的静电把她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您手上的静电把她搞晕了

额? 控怕静电?

网友B:
手欠的后果,说明书上有说,严谨用手直接触摸电路板,如触摸损坏,不承担责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欠的后果,说明书上有说,严谨用手直接触摸电路板,如触摸损坏,不承担责任的

呜呜 说明书上真有啊 但不至于成这样吧 哭

网友:
很有可能被静电干的。摸她之前有没有摸水管?

网友:
有那么娇气(⊙o⊙)哦?
会不会是程序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呜呜 说明书上真有啊 但不至于成这样吧 哭

RP啊,我改控,背光什么的都是先洗手消静电,或者医用橡胶手套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P啊,我改控,背光什么的都是先洗手消静电,或者医用橡胶手套伺候

话说我当时还流不少汗 但我也没开控啊 我是把壳装上后才开控啊

网友: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幸亏还没打开我的JR9

网友:
接触不良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我当时还流不少汗 但我也没开控啊 我是把壳装上后才开控啊

静电可能会击穿单片机的,有去静电的手环的,弄之前洗洗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可能会击穿单片机的,有去静电的手环的,弄之前洗洗手就行

当时我手上有汗啊应该会把静电导走啊 照这样情况我现在怎么办?

网友:
你有没有手汗不重要,关键是摸之前有没有碰金属的东西,最简单的就是水龙头。如果真是静电原因,你开不开控根本没关系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你再拆开,把插头插插紧,然后在装一遍,没准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我手上有汗啊应该会把静电导走啊 照这样情况我现在怎么办?

哈哈,汗是电解质

楼主:
啊啊啊啊 神啊我爱你 无敌XG8复活啦  哈哈哈哈 天不亡我

网友:
好了就好,为了设备的安全可靠,最好别这样折腾,大家都替你捏把汗!

麻烦问一下,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