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的三个尾旋翼分别用在什么机型?区别是什么?能通用吗?

楼主(2013-08-09):
600的三个尾旋翼分别用在什么机型?区别是什么?能通用吗?先谢谢!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只是我个人觉得,6103-A是新出的,漂亮点

网友A:
HN6103B是最新的,比HN6103A两边各多一个垫片,HN6103-84是老款600NSP配备的尾桨夹-84表示是深蓝的,可以整组更换,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N6103B是最新的,比HN6103A两边各多一个垫片,HN6103-84是老款600NSP配备的尾桨夹-84表示是深蓝的,可以整 ...

谢谢!

网友:
溜达一圈  分分 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