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phantom 装上BB响了

楼主(2013-08-09):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PHANTOM换碳素桨--咨询如何加装低压报警器

之前发过上面的帖子问大家如何做。今晚终于动手了。

楼主:
这样就不怕不知道电量了,不过这个bb一般调到多少电压报警呢?

网友:
3.7报警,3.75左右就开始间歇报警了,留点电飞回来

网友:
3S用BB响调到3.5或3.6V就可以。
6S大飞机调到3.7V。

网友:
我设置3.6。一般飞得高,看不看字意义不大。
不可能飞半截又飞回来,看字后,又再飞高。

网友A:
偶的神啊,好好一精灵被破坏成这样,使用自带的低电压保护多好。
精灵不适合飞太远,且经常飞大概时间也都会了解,差不多时候,红灯快闪就可以降落了。
个人觉得,一切破坏精灵完整性的做法都不值得!要折腾的话,重新弄套非一体的,折腾方便有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的神啊,好好一精灵被破坏成这样,使用自带的低电压保护多好。
精灵不适合飞太远,且经常飞大概时间也都 ...

说的太绝对了,什么东西都不是完美的,一个精灵,大疆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出替换配件。
BB响跟闪灯是相互补充的。

网友B:
我做的无线电显就可以,不过已经卖完了。。。

网友C:
我觉得客观来讲,加个bb响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电池久了实际使用时间会打折扣。有bb响还是要保险一些!!就退一万步来讲,飞丢了等没电降落时,你也可以循着声音去找不是。bb响的声音穿透力还是给力,300米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客观来讲,加个bb响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电池久了实际使用时间会打折扣。有bb响还是要保险一些!!就 ...

电池久了性能有折扣,和低电压保护没啥关系哦,都是看电压,电池有变化也都要手动设置;默认开启的低电压保护,相对比bb响更加保守可靠,另外如果同时开启低电压保护使用,bb响又成了摆设(这点很多人不知道,我会开个专帖说下)。
所以除了鸡肋的丢机响声,个人觉得还是乏善可陈。

“白骨精”图的是漂亮还是漂亮,还是那句话-“身材比较娇小,飞太高远没有意义”,个人还是提倡保持完好如初比较好,虽说想再换套壳子也没几个钱。

网友D(2013-10-08):
引用 网友A:
电池久了性能有折扣,和低电压保护没啥关系哦,都是看电压,电池有变化也都要手动设置;默认开启的低电压 ...

学习了学习了,想问下,关于低电压保护的帖开了没有,想找来学习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学习了,想问下,关于低电压保护的帖开了没有,想找来学习的。谢谢啊

不是早开了嘛

网友E(2013-12-12):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无线电显就可以,不过已经卖完了。。。

能人,再做嘛,加我,留给我一个,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人,再做嘛,加我,留给我一个,多少钱呢。

不弄了,太麻烦又不挣钱,呵呵!~

网友:
支持改造。
感觉这么一弄有点儿精灵 vision 电池的味道,带电量显示,低压报警。

网友:
使劲折腾哈

网友:
折腾吧,大疆喜欢,可从中得到更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