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S 11.1V 25C 2200mah的电池要配多少A的车用电调?

楼主(2013-08-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第一:遥控你是啥车了,坦克,飘移,平跑,大脚,短卡,越野跑,攀爬,都不一样,比如漂移,我45A就够用,但是我一直用60A的,就是因为电调的恒电流必须高过于电机恒电流,这个你可以用电流表测。不然电机电流超过电调电流会引起电调过载而烧毁!同样我们玩车也不要选电机恒电流=电调恒电流的那样玩的时间长了,温度,电压都会有变化也会烧电调的!

第二:要看你是用有刷动力,还是无刷动力,无刷动力看电机KV值,值越高转速越高,扭力越低,有刷的看T值,T值越高扭力越大,转速越低!

第三:搭配原则还是实际上无刷要比有刷动力组套(电调+电机)要有更高效率,所以同样的转速和扭力下有刷动力组套的电压要比无刷动力组套的大很多!比如我的CC01,我配置320A电调+19T(540)有刷动力组套时+7.2V镍氢5000MAH电池和我配置120A电调+KV4000无刷动力组+7.2V镍氢电池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扭力有刷的大些,不过速度的无刷的更快!
如果你是追求速度无刷的绝对没错,带点儿越野的也可以,纯攀爬我觉得还是有刷动力的好一些!

第四:11.1V 25C 2200电池的含义是, 电压11.1V , 25C是放电系数,电池是2200MAH,就是1C=2.2A,25C就=2.2A*25=55A,那么你最低也要60A的电调才行,推荐11。1V 25C用80A会更保险些!

呵呵,我也是新手,=高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