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a650飞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我的飞机是xa650恒力4225kv610的
电机
,挂飞狗
云台
,狗3,用的是turnigy4s5000
电池
。加
图传
,加3s1300(云台和图传单独供电)1147碳浆,重量为2.1kg。飞行时间只有6分钟,下来单片电压为3.8v。请问怎么才能延长飞行时间呢?

网友A:
配置跟我一样,把3S的电池卸掉,改成一个12V稳压,然后用1260的桨,报警电压设置成3.6V,就可以飞15分钟以上了。

楼主:
图传和云台共用动力电可以吗。不会影响飞控吗,我的3s电池才120g,再有1260大点吧,1238可以吗

网友B:
下来后3.6v就可以,3.8v报警可能是电池内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