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平民双推

楼主(2013-08-09):
1.老式塑料简易双推滑动变距机构

2.老式简易塑料双推L臂以断裂报废,现升级为金属L臂并加装上位推拉臂(1.2mm不锈钢丝弯制,用2mm螺丝与L臂打孔紧固连接)

3.改造完成装配效果图
通过以上的简单改造,便宜的老式变距机构同样能够发挥顺滑的双推效果。个人的一点拙作让大家见笑了,不足之处请大家提出改进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DIY精神可嘉

网友B:
光这想法就值得一顶啊

网友C:
开个孔穿过去好了,这样看这好危险。。。

网友D:
修旧利废,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度够吗

改造后已经29多个起落了,目前没有发现强度不够。其实主要受力点还是球头上面,钢丝推臂只是一个辅助作用,一点点力量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DIY精神可嘉

感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这想法就值得一顶啊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个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顶。

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旧利废,思路不错。

感谢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个孔穿过去好了,这样看这好危险。。。

感谢提出宝贵意见,麻烦您能描述的更清楚点吗?在哪个部位开孔?把什么穿过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出宝贵意见,麻烦您能描述的更清楚点吗?在哪个部位开孔?把什么穿过去?

黄色开个孔,贴住推套。将红色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色开个孔,贴住推套。将红色穿过去。

呵呵,如果插进去的话,滑套在运动时,做扇形运动的上推臂是无法在孔里转动的。除非上面的销钉是可以转动的。

网友H:
顶楼至一个   就是这个怎么看着很危险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楼至一个   就是这个怎么看着很危险那

其实就是给以前的单推再加一个辅助推臂而已,主要受力还是球头位置,应该是增加了保险系数了,怎么会更危险了呢?您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给以前的单推再加一个辅助推臂而已,主要受力还是球头位置,应该是增加了保险系数了,怎 ...

有道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