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时光鸟如果无动力重心怎么调

楼主(2013-08-09):
RT , 想把时光鸟装成无动力的, 重心怎么调,
还有就是时光鸟可以像DLG一样甩上天么?

网友A:
1. 重心先按机翼前缘1/3粗调,再按自己需要适当往后调。
2. 可以,如果你不想一点一点的拆了它,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B:
DLG的机身结构是专门设计的,才可以手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