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请进,求教

楼主(2013-08-09):
我的电脑鲁大师检测CPU温度显示60度左右,刚换的CPU时候至强E5472 EO步进的771接口,主板是微星P43-NEO3-F 775接口的,以前的CPU是Q6600温度很正常四十度的样子,是CPU背面的电容太多挨到CPU温度传感器太近的缘故吗,现在这样的主板CPU插口里面还有温度检测的热敏电阻吗,现在这个E5472的U没有超频工作量稍微大点温度有时候就显示65-68度,是U本身的问题吗,现在60度的时候手摸CPU散热器底部不烫手,有点点热,散热器刚换新的四热管的大散热,弄不明白的是bios检测温度高,进bios就显示58度,但是实际温度手摸有热感但是不烫手啊,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刚换的散热器,机箱背后也加了大风扇,温度还是不降啊
刚注意了一下,现在内存很热啊,内存是DDR2 1066外频的,没有超频,内存本身带铝合金散热片,现在手摸内存条烫手,但是我这样开机好几年了,除非停电关过机,平时都24小时开着的,没有死过机,自从前天换了E5472的CPU后,老是显示CPU温度高 刚才有70度了 但是不死机

网友A:
你直接摸CPU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摸CPU试试,,,,,,,,,,,,,,,,,,,,,

显示60度时候手摸的稍微热乎乎的不烫手 立即就关机了 没有散热器直接摸CPU不敢时间太长

网友:
到电脑城买一瓶散热材料抹在cpu和散热片之间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65°以上的温度用手摸应该接近比较烫了。如果手摸只是温热,就表明实际温度并没有那么高。你的散热器已经很强了,不过要注意和处理器表面的紧密接触,要均匀的涂抹导热硅脂在两者之间,不要多,只要能使两者无间的接触即可。
另外也要注意那个散热器的扣具,要四个点都要到位,不要出现翘曲的现象,如果这些都解决了,那就放心的用吧。

网友:
摸CPU试试

网友:
771的U怎么样  正打算入一个  楼主给点771性能的评价  服务器的U 60度还行  你别忘了它是用在服务器上的 除了检修外一年到头不停电  如果有心留意一下服务器的风扇。。。。。那声音。。。。那风量。。。。。够暴力

楼主:
性能没的说,唯一就是显示温度高,我的是EO步进的刷了bios微码补丁才可以识别指令,毕竟价格太便宜了,我的主频3.0 外频400 前端总线1600,买U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主板支不支持,有些主板点不亮的

网友:
这是典型的热量传出不畅,一般情况是核心到外壳之间的散热硅脂干枯造成的

楼主:
CPU外壳摸着根本不烫手 只是微微的热,硅脂都是用的最好的含银的哪种,不是热传导不好,难道是主板识别温度报错?

网友:
碰到 CPU与风扇接触不好的  在CPU与底座间点了一张纸 解决了

楼主:
也不可能是散热器的事,因为原来是安装的intel原装纯铜的散热器也是这温度,换了4热管纯铜的温度一点点也没有减小
核心电压有时候1.088,有时候1.136V,大部分电压在1.10-1.136变动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用就是了。温度有保护的。

网友:
何必纠结,不死机继续用就是了

网友(2013-09-26):
如果换过硅脂 确认接触面平整 散热器风扇正常 那就是体质问题了 90度多会关机的  70度不用太在意  你的机箱给我感觉风道混乱 如果你的机器是盖着侧盖的话 机箱内的空气会很稀薄的  风扇多没用 重要的是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