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用并冲板不冲电如何解决,是我接错了?

楼主(2013-08-10):
(无正文)

网友A:
电池接错了, 仔细看充电板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错了, 仔细看充电板说明书

有接线的图片吗 发一下。

网友A:
从板子上有字母那端开始,第一个电池电源主线接第一个T头座、平衡线接左上角对应的插口;第二个电池电源主线接第二个T座、平衡线接右边的插口;其它电池以此类推。平衡线插错就不能充电。

网友:
截个图看看吧:

网友:
貌似没有接错。你这样,先不用并充板充一组电池看一下,是否不能充电,如不能,是充电器有问题,如能,侧并充板有问题,可能那个保险丝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板子上有字母那端开始,第一个电池电源主线接第一个T头座、平衡线接左上角对应的插口;第二个电池电源主线 ...

不需要这么对应,随便插的。唯一要注意的是:所有有电池的s数必须一样。

看楼主的照片,接线没有错误。估计有地方坏了。

网友:
楼主啊。你有没有检查过保险丝?这个并充板是随便插的。不用按商家的图这么来。电池节数和容量必须一样。其他没什么要求。

网友:
保保险烧了!

这个并充板我有,并拆开看过,很简单!就是所有的插座都并联!不需要这么对应,随便插的。唯一要注意的是:所有有电池的s数必须一样。
你的应该是保险烧了.

楼主:
感谢各位分析原因,原因已经找到,是最后一个T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分析原因,原因已经找到,是最后一个T插座接触不良造成的。

呵,终于搞定了哦。

网友:
以后有关充电问题请找我啊,来我群里啊。鹰王,烧卖都在啊。

网友:
没有接错,我之前拆开过,里面的接口都是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设置里面一看就知道是错的   你上面设的是3S   可是你是并充两块电池  那就得设6S呀   ?

您说的不对,所谓并充就是并联,就是同时充6块3S电池,充电器也只能设置成3S,只是充电电流可以加大到6倍,比如说一块电池用500毫安电流充电,那么6块电池的充电电流就是500的6倍,就是3安培的充电电流,平均到每块电池的充电电流还是5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