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魔

楼主(2013-08-10):
请求各位大师本人刚刚入行应该买轻木机还是泡沫机

网友A:
轻木机好飞,但炸机易坏不好修。
EPO机不及轻木机好飞,但炸机不易坏、很好修。
陈伯

网友B:
新手还是泡沫机吧!

网友C:
固定翼啊,果断EPP四通道飘飘加凤凰模拟器。先从模拟器练起,模拟器能成功起降了再实机飞行。

网友D:
泡沫机容易修補

网友E:
泡沫机适合新手。

网友F:
开始自己做的飘过

网友G:
好贴,绝对要支持下!!~~

网友H:
我不知不觉的就顶你了。你该怎么谢我呢?

网友I:
新手泡沫剂最佳选择,kt吧

网友J:
新手不能飞KT,一扎就碎!泡沫机首选!

网友K:
肯定是泡沫机适合你

网友L:
不玩固定翼,拿分走人

网友M(2014-07-16):
新手还是泡沫机吧